私有NAS,自己云盘,有动态公网IP

楼主(2023-02-04):
请问如何定期把其它  广域网电脑的数据定时传输过来呢

PC 是服务器   A1 电脑1  A2是电脑2  A3是电脑3

PC定时开机,有公网IP,花生壳免费域名,A1电脑检测到PC打开的情况下,自动登录账号密码,上次指定文件夹的的文件到PC,  A2 A3雷同,大神有县城方案没有?

比如PC安装 百度网盘功能类似的服务器安装包?文件夹自动同步功能? A1.A2.A3客户端安装包   随时登录

所谓的PC 是 A1 2  3的定时自动冷备份

J元感谢

网友:
微力同步 可以试试

网友A:
如果是品牌NAS,自带应该就有同步软件可以这么做,如果不是,网上应该也有类似的自动同步备份软件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品牌NAS,自带应该就有同步软件可以这么做,如果不是,网上应该也有类似的自动同步备份软件可以做到 ...

网上应该也有类似的自动同步备份软件可以做到。

就是找这个

网友B:
计划任务,bat处理命令差不多应该够了,再来个VPN加持

网友C:
你试试微力同步,配置好了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微力同步,配置好了应该可以

微力同步会丢数据,要小心。
建议还是群晖、威联通这些专业na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力同步会丢数据,要小心。
建议还是群晖、威联通这些专业nas

同步单个文件

网友:
我是用群晖drive    公司电脑自动同步回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划任务,bat处理命令差不多应该够了,再来个VPN加持

OEM一个 客户端 和服务端  客户端添加进服务 开机自动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OEM一个 客户端 和服务端  客户端添加进服务 开机自动启动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群晖自带的不错,威力同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