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LBP2900的打印机,经常提示卡纸,上盖打开再关上就解除了,那里问题?

楼主(2023-02-04):
机器保养的不好,出口的滚轴扭断了,其它看不出啥问题,但是打印的时候经常跳出窗口说卡纸,实际上没有卡纸,上盖打开在关上就解除了,这是啥问题?那个传感器不好了?

网友A:
2900有一台同款的,不幸把意外纸托搞断了,还好正常打印,,,你机器如不卡纸,那还能打印嘛?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有一台一样的,没出现过此问题,只是偶尔纸张插入太深后有卡纸现象

网友:
拆开背板有三个光电传感器,脏了或者磨损了都会造成检测不到纸张或者检测不完全,这个要拆开依次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00有一台同款的,不幸把意外纸托搞断了,还好正常打印,,,你机器如不卡纸,那还能打印嘛? ...

外面的那个翻盖托盘可以买到,不到10元包邮。目前使用正常,就是老提示卡纸,然后盖子(换硒鼓那个上盖)开合一次继续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有一台一样的,没出现过此问题,只是偶尔纸张插入太深后有卡纸现象 ...

好像不能太深,要不分页器没法工作

网友:
这机的继电器上面的那个海棉容易老化,一直粘着继电器不分离。

刮干净老化海棉,拿透明胶带之类的东西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