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开关转速转速不稳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04):
锂电钻按到底电钻时快时慢,开关是卡扣的,好像拆开就合不上了。

网友A:
里面铜片氧化,拆开喷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铜片氧化,拆开喷wd40

塑料卡扣怕弄断

网友:
我拆开过,可以合上的,小心别弄断卡扣就OK

网友:
可以拆开,估计里面滑动部分脏了,或者磨坏了。

网友:
上面有条缝,直接往里面砰WD40再快速按百来次,再喷一次,再按百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