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系统更新后出现复选框问题

楼主(2023-02-04):
win11系统更新后出现复选框问题,
笔记本是ThinkPad X1 Yoga 触控屏,
现在想取消文件夹和硬盘符前面的复选框。
  win11系统更新后版本号

出现的复选框问题:

自查解决方法,问题仍然未解决

因笔记本是ThinkPad触屏,
默认是打开的,
在系统什么位置关闭此项功能?
求助大神帮忙?

网友A:
先取消项目复选框的对钩,然后在任务管理器中重启资源管理器试试

网友A:
还有你去系统设置里看是不是自动切换到平板模式了

网友:
这个复选框win8年代就有了,在文件夹的查看选项取消勾选。

网友:
还没碰到过类似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B:
文件夹选项里设置去掉小勾就可以了,重启一下。

网友:
我会的你都会了,我也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了解一下,我基本不做小白鼠的,软件对我来说,够用能用就行,所以,好多软件我都是用比较老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取消项目复选框的对钩,然后在任务管理器中重启资源管理器试试

这个方法也试过了

只因这台笔记本是触摸屏的,

还是没有取消复选框的显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去系统设置里看是不是自动切换到平板模式了

截图是win10下设置项。

在win11系统下没有找到平板模式

屏幕自带触控,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选项里设置去掉小勾就可以了,重启一下。

以上两个取消方式都试过了

还是显示复选框小图标,

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突然想到个歪招,设备管理器禁用屏幕触摸再试试看?

网友:
我的win10是这样,双击,此电脑,或者我的文档,打开,左上角,查看,点击,打开后,上面一排,右边,有个显示/隐藏项上有个项目复选框,前面的对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