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出现了故障!会无限循环开机

楼主(2023-02-04):
在插上充电线的情况下,按开机键不能正常开机,会无限循环开机。就是说开到一半就重新开始了,一直不能进入系统。
如果在开机状态下连接电脑,大部分情况之下电脑无法识别。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直接售后吧

网友:
1、可能是电量已耗尽,建议您使用标配充电器持续充电30分钟以上,然后再尝试开机
2、长按电源键15秒以上,尝试强制重启手机。
3、开机键+音量键的组合键进入了特殊模式,进入recovery模式,然后选择简体中文——清除数据——清除所有数据,然后重启手机试试。

先想办法保存数据

网友:
看下电池电压  应该是电池检测脚出现问题了

网友A:
相同故障,手机已废,

网友:
电池故障或者主板芯片问题了

网友:
电池问题占很大比例。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再看看是不是按键短路,进入了刷机模式。
还有就是内部闪存故障了,数据丢了

网友:
电池老化,
也会这样无限重启,
更换新电池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故障,手机已废,

我的恐怕和你的不一样:
我的手机在不连接充电器或者电脑的情况下,一切正常。

网友:
检测一下开机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恐怕和你的不一样:
我的手机在不连接充电器或者电脑的情况下,一切正常。 ...

可以充得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