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淘美亚 得伟无绳7件套,请教能否改220v

楼主(2023-02-04):
海淘的得伟淘汰产品7件套,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原配的DCB112充电器是120v的 能改成国内220v的吗?

7件套

7件套

dcf885

dcf885

元器件

元器件

变压器

变压器

电容

电容

pcb

pcb

铭牌

铭牌

网友:
如果原来没有宽幅设计的直接150V进开关管,估计不好改,最好是不改,直接在前面加一级300V直流变150V直流的DC电路,比如用半波整流出来就只有二百多伏了

网友A:
桥式整流改成半波就可以了吧

网友:
牛多买了还差牵牛绳钱吗,买个国行充电器多省事。

网友B:
别瞎改了,电流也不大,直接找个变压器挂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瞎改了,电流也不大,直接找个变压器挂上去吧

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220变120变压器一个二三十块钱的

网友:
得伟清空低端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式整流改成半波就可以了吧

这样不行!

网友:
直接买个220v充电器呗。

网友:
我就想问问这一套多钱

楼主:
亚马逊海外购,大约2k+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马逊海外购,大约2k+

2000+,挺便宜,,能否告知具体价格, 一共几块电池

楼主:
2500-600左右吧,2块2安电池,一个美规充电器

网友:
推荐你看看老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2753  我自己也美亚购套机,改了还几个,换高压电容,加ntc,好用得很。

网友:
不放心的话再查一下开关管的耐压值,换上替代耐高压。

网友:
https://www.ohiopowertool.com/br ... aukee-tools-3497-22
看中这个,问题不会海淘。哎。这个网站美国免运费。还担心电池过不了海关。最便宜的时候199 还送一个12v的有刷万用宝。跪求坛里高手赐教!

网友:
https://www.ohiopowertool.com/br ... aukee-tools-3497-22
想买这个 最便宜的时候199还送有刷万用宝。没海淘过。有难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马逊海外购,大约2k+

这价格不错

网友:
220变120变压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