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航模无刷电机怎么加霍尔

楼主(2023-02-04):
12个定子 14个磁铁

网友A:
这种东西要加霍尔干啥。。。。。

网友:
航模难道还要求启动平顺

网友B:
不是有三个绕组吗,相邻的三个定子每个定子中间靠近磁铁的位置装一个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要加霍尔干啥。。。。。

改变使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三个绕组吗,相邻的三个定子每个定子中间靠近磁铁的位置装一个霍尔。 ...

霍尔型号和方向有要求吗 这个装法是120度的吗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买一个外型差不多有霍尔的电机将霍尔移过去

网友D:
还是直接买成品吧,直接搞的话,平衡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买一个外型差不多有霍尔的电机将霍尔移过去

差不多是指定子还是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买成品吧,直接搞的话,平衡不好处理。

没有啊 要轻 功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指定子还是转子

是霍尔的套件包括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型号和方向有要求吗 这个装法是120度的吗

其中一个霍尔反面就是120度。看看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078-1-1.html

网友:
航模无刷电机一般不用霍尔

网友E:
现在无感无刷电调也可以做到平滑启动了,参考一下本杰明电调

网友:
还是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
是的!平衡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无感无刷电调也可以做到平滑启动了,参考一下本杰明电调

不需要平滑 需要降噪

网友:
120度装三个活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