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汽车座椅的滑轨怎样改造可以前移,有图

楼主(2023-02-04):
想把小轿车改装成床车,但主驾和副驾的座椅放倒时,头枕处会碰到后座,无法放平。如果主驾和副驾的座椅能再前移10cm就可以不碰到后座,就可以放平了。问题是座椅的平移导轨前移时,最大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不能再往前了。如果能把限位改前一点,就可以解决放平问题。

不知道哪位坛友有过改造座椅的经历?或者看过别人改造座椅的视频,请麻烦告知一下或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得改底部的支架 无损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后移位置够多这么多的话,直接把座椅座子往前这么多,这样也不影响前排后移,前排前移也能多10cm

网友:
以前帕杰罗说明书上说要把头枕取下来垫在靠背后面,这样靠背放平人躺上去座椅不容易坏,同时人也躺得要舒服点(座椅靠背不塌下去)

网友:
得增加滑轨长度吧,只去掉限位应该没用

网友:
要改整个座椅底部结构吧,改完后滑轨有很大一部分露在外面

网友A:
座椅后靠只能靠,不能压,所以设计成放不下

网友B:
延长导轨吧,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头枕去掉

网友:
无非两个办法:往前延长滑轨,但是可能会抵小腿;或者滑动支架前部2个支点后移,但是这样可能会影响稳定性,也还有限位点也需要改。
所以不如取下头枕,无损且最简单。

网友C:
把头枕拿掉,车上的头枕不都是活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椅后靠只能靠,不能压,所以设计成放不下

放不下是因为碰到后座了,并不是设计成放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长导轨吧,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头枕去掉

头枕早就取下了,仍然放不平,会碰到后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头枕拿掉,车上的头枕不都是活动的吗?

头枕早就取下了,仍然放不平,会碰到后座

网友:
这样改造影响安全。有专门改床车的QQ或微信群,你搜一下吧,各种车型改造经验都有。我朋友有一个QQ群专门改床车,我看过。

网友:
做4个转接支架,座椅滑轨整体前移10c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枕早就取下了,仍然放不平,会碰到后座

那就到网上买座椅加长滑轨来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头枕早就取下了,仍然放不平,会碰到后座

我买了四根奔驰商务车用的滑轨,准备来改我的商务车,一根有两米多长带滑芯,铝合金的,非常扎实,几乎是废品价,你要改的话,只需要买一根就够了,那样的话就改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只需要自己找人做一个转接支架,然后把滑轨重新开孔。如果你在武汉,我可以告诉你卖滑轨的地址,你直接开车去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枕早就取下了,仍然放不平,会碰到后座

那只能把导轨加长了

网友:
轨上打两个孔椅子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四根奔驰商务车用的滑轨,准备来改我的商务车,一根有两米多长带滑芯,铝合金的,非常扎实,几乎是 ...

谢谢提供资料,我与你不是同一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