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锂电钻开关 FA8-16/1

楼主(2023-02-04):
好几年的电钻,把开关按到底转速也不稳。拆开看看怎么回事,这个场效应管的2脚怎么是悬空的?
对于我来说内部有点复杂,好像装不上了

网友:
2脚是接在散热片上吧?

网友:
看下脚下有没有电路不就知道了,没电路就肯定不是接板上的

网友A:
散热片跟中间的脚是联通的,很多都这样用,直接用散热片当导线

网友B:
小开关还挺复杂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跟中间的脚是联通的,很多都这样用,直接用散热片当导线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开关还挺复杂滴

这种是调速复合换向开关。

它的换向器不是后加的,所以这个开关,是切断开关,调速器,换向器一体的设计。

网友:
练手被,努力清理干净,装回去试试。  实在实在不行也就是12块钱的事。

拆机肯定有失败的,有些甚至不算失败,但是维修成本过高,也会选择换新的。

网友C:
这小东东拆过多个了,好几个都是触点脏了,也有几个是触点的几个点断掉了些,基本上还是能装回来用

网友:
转速问题是开关上的调速电位器的问题,接触不好或是磨损引起的。

网友:
电阻不整齐。

网友:
小开关不简单,装不回去就当练手了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

网友:
MOS管有散热片,散热片应该接到开关里面的某个地方的电极上的

网友:
mos管中间引脚应该是通过散热片导电的。

网友:
啥机器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小东东拆过多个了,好几个都是触点脏了,也有几个是触点的几个点断掉了些,基本上还是能装回来用 ...

电动车转把都能用线性霍尔,碳刷电机充电钻还是触点感应,不知道无刷充电钻按钮里面是不是线性霍尔。

网友:
想知道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转把都能用线性霍尔,碳刷电机充电钻还是触点感应,不知道无刷充电钻按钮里面是不是线性霍尔。 ...

倒是没具体去了解这个,仅仅是拆开清理了一下使用而已

网友:
调速类似波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