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鲜锂电钻 低速挡离合打滑,高速档正常。已解决

楼主(2023-02-04):
海鲜牌锂电钻入手好几年了,借给别人用了下回来发现低速挡下钻头只要受一点点力就会处于离合打滑状态,扭矩调整不管哪一档都依然是离合打滑状态,但切换到高速档后,扭矩调整每个档位又是正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还有修的价值吗?

经众多热心网友回复,基本确定低速挡齿轮损坏,已经没有拆的必要了,将就用用吧

网友A:
自己有时间,拆开看看,装一下也许就好了,或者坏了
好了接着用,坏了直接买新的,一局定输赢

网友:
档位切换不到位

网友:
楼上这是准备拆拆就好或者拆拆就丢

网友:
低速挡的齿轮废废了

网友:
十几块钱东西  不值得

网友B:
低速档打滑,应该是2级行星齿轮磨损,或者档位开关那有问题推不到位。

因为高速档时是跳过2级齿轮直接转,如果高速档用扭力没问题。那么我觉得2级齿轮出问题几率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档打滑,应该是2级行星齿轮磨损,或者档位开关那有问题推不到位。

因为高速档时是跳过2级齿轮 ...

感谢   感觉也是低速齿轮损坏的概率大些。那也没有拆的必要了。将就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时间,拆开看看,装一下也许就好了,或者坏了
好了接着用,坏了直接买新的,一局定输赢{:074: ...

不拆了,一拆一手油。大概率低速齿轮坏了,将就用用吧

网友:
拆吧,不然对不起拆机乐园的版块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的海鲜牌早就坏了,先是换了个电机,然后减速机卡死

网友C:
海鲜的电钻还可以的,之前的我换了电池后,好用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速档打滑,应该是2级行星齿轮磨损,或者档位开关那有问题推不到位。

因为高速档时是跳过2级齿轮 ...

这个是正确答案

网友:
拆开变变速箱看看自然就会找到毛病

网友D:
反正是借的,所以低速大力,齿轮不保,工具不能随便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鲜的电钻还可以的,之前的我换了电池后,好用了很多。

我也换了   电池够买两把海鲜牌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借的,所以低速大力,齿轮不保,工具不能随便借!

谁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