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黑屏故障,跑鲁大师黑屏重启

楼主(2023-02-04):
电脑开机后cpu风扇转,机箱风扇转。显示器和键盘鼠标不亮。电源骨伽1050,显卡讯景590。
换了r9 380显卡不亮。后来又折腾下中间点亮过一次,跑鲁大师黑屏重启,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各位大神看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没有报警的话,可能是主板

网友:
温度,电源,主板都有可能,先简单再复杂,应该好确定。

网友:
CPU和主板什么型号呢?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两个显卡都不亮?390亮了一次的时候跑鲁大师又黑屏重启?用万用表测一测3V 5V 12V输出是否正常有没有大的偏差,没有的话考虑找主板问题吧,有能力再测测主板各项电路的电压,对了仔细检查一下PCIE接口里的针脚是否有问题 或者氧化了,找无水酒精或洗板水清洗一下里面?

网友:
如果两个显卡都是好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下卸掉所有显卡驱动 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楼主:
换了个电源好了,可惜了我的骨伽1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电源好了,可惜了我的骨伽1050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爆了,没准搞好了又能用呢
或者清理下电源的电路板。

网友A:
空了可以修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了可以修修电源,

我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