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版锂电池容量测试工具的疑问?

楼主(2023-02-04):
自己diy组装了一个简易的锂电池容量测试,有几个疑问还请大神来指教。供电段用18650加升压板供电,不算diy,小风扇啥的还没上,放电电流大概1a,7.5欧两个和5欧一个三并联。。
1、用7.5欧自带的水泥电阻,比5欧自己买的铝壳电阻电流大?奇怪了,电阻用万用表测试都是准的。
2、测试电池充满4.2v,放进去测试,电路板上显示都是3.7,3.8这样,截止电压设定3.2v,在电逐渐放到截止电压时候,万用表测试电池两端电压和屏幕显示电压基本一致。没弄明白原因。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放电的时候,水泥和铝壳电阻会很热的,用木头做底板的话,赶脚不怎么合适。

网友B:
这个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的时候,水泥和铝壳电阻会很热的,用木头做底板的话,赶脚不怎么合适。 ...

还行,我摸了下,木头应该还可以接受吧哈哈,边上准备装个小风扇,木头是随手捡来的。那个铝壳电阻小,电流反而小是啥原因了?还有那个放电池进去,我刚充满电池,放进去显示3.77v。这个是精度不够?差的有点太远了吧,输入端还是4.15v,显示就是3.7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

电压咋回事?显示的不对呀。刚满电的电池,就只有3.77v。

网友:
这个能自己统计出容量么?
还是只是记录时间,需要自己算?

网友C:
这款的电压电流都不准的,要改电阻.另外电流线性很差,我是买了一个AMS-1117-1.2V的ldo,加1.2欧的水泥电阻做负载的,这样电流变化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电压电流都不准的,要改电阻.另外电流线性很差,我是买了一个AMS-1117-1.2V的ldo,加1.2欧的水泥电阻做 ...

瞎折腾,测着玩,就十几个18650。这个空载时候显示电压0.4v,那4.1v电池放进去就显示3.7v,这空载有0.4v电压是个什么情况,我在找店家哈哈。

网友:
从图片上看,楼主这个铝壳电阻是10欧的

网友:
看着很漂亮啊

楼主:
卖家说可能是坏了。让我直接一锤子砸了,换了一个液晶版的。明天到手了再加电阻试试。

网友:
不如买28块的带液晶款。省事。

网友:
电阻标的10区。是测量的是5欧?

网友(2023-03-06):
会不会不带金属发热量大,一热电阻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