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小猪儿童故事机,发现安全隐患,想改个台式机音箱

楼主(2023-02-04):
这货当年二百多买的,就是一个插卡音箱,当时网购的人还特别的少。我舍不得它的原因是他只需要USB线就可以放电脑里的声音,改个音箱的话,供电与数据都在USB线里。
实在不想折腾的话,装个电池就可以用了,没有电池的话音量设置不可以记忆,每次要调就麻烦了。

这货有安全隐患,当年怎么就没发现,还好没出什么问题。
拆开发现锂电池有洞,还有一股气味,赶紧以最快的速度剪线扔了电池。
仔细看这个电池仓,上下都有尖尖,这是放干电池的位置,它把锂电池放这里,电池盒盖上的尖尖都被熔掉了。就是这两个尖尖把电池戳穿了。可能是电池也胀包了。

网友:
自带USB声卡?我淘的一个蓝牙模块发现上面有USB焊盘,接上居然也是USB声卡。

网友:
划不来折腾

网友:
改音箱,能出声就ok,不要求音质

网友:
还有更小体积的USB声卡。

楼主:
就这样直接用也就是电脑音箱

网友A:
这个做音响虽然我也只是听个响,但这个也太

网友:
反正听个响,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音响虽然我也只是听个响,但这个也太

板子可以切一点去,找个不要的收音机把板子塞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可以切一点去,找个不要的收音机把板子塞进去。

那还差不多

网友:
这么小的喇叭只能听个声吧

网友:
现在不就是一个音箱吗?

网友:
不如花2元买个2002功放板

网友B:
这个发出的音质,你能接受?

网友:
一个喇叭听个响

网友:
小猪造型不 错

网友:
这个故事机应该是单声道的吧,电脑的音频输出可是立体声哦!

网友C:
带USB声卡功能,可以看看是不是还带读卡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USB声卡功能,可以看看是不是还带读卡器功能?

故事机就是读的卡,插的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出的音质,你能接受?

台式机听个响,听个提示音,对音质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