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LC 的U盘冷放久了速度惨不忍睹

楼主(2023-02-04):
直接掉到个位数了,
我一直插电脑上行不行。

还是只能全盘写0或者重新量产来解决?

网友:
这个真没听说过

网友:
上个测试图就好了。

网友:
不用很久,bics3、海力士3dv4(v1-v3我没试过)、IMFT B27开始,静置超过1个月,U盘主控读取就掉速,以上结论都是根据正片以及sm3268和sm3281上验证的来的

tlc这种东西就不适合做U盘

网友:
慢性漏电,慢性自杀。

网友:
多插一会儿充电

网友:
U盘主控性能和机制就是这样的,慧荣掉速都还算好的,起码能读取,903直接掉盘给你看

网友A:
U盘通电没用的,SSD主控都不一定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通电没用的,SSD主控都不一定有用

之前手里的1179和6989的tlcU盘,长时间放置就读着读着速度0了,最后显示无媒体了,我插着几个小时,拔了再插就又能用了,其他的就没试过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手里的1179和6989的tlcU盘,长时间放置就读着读着速度0了,最后显示无媒体了,我插着几个小时,拔了 ...

确实,我插了一天速度基本恢复了

网友:
所以我不管是u盘还是ssd都对tlc无感

网友:
所以十年前的U盘贵是有道理的
AH350 威宝32G 69.9
UP2307+ToshibaMLC颗粒,把这个速度发挥到极限

网友C:
所以贵都要买MLC,准没错,起码安全点,速度不掉,前提颗粒不差就好!

网友:
tlc是这样的,珍惜一下mlc吧

网友:
看来也要漫漫激活才能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贵都要买MLC,准没错,起码安全点,速度不掉,前提颗粒不差就好! ...

可惜MLC现在好像只有三星980PR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MLC现在好像只有三星980PRO了

这个也是TLC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MLC现在好像只有三星980PRO了

是三星970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