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小板电压不达标?

楼主(2023-02-04):
这种充电小板估计大家都很熟悉,前后买过三次,之前没注意过这个输出电压不标准,早期买的输出4.3V多的,最新买的输出4.1V多的。

以前改装的床头灯每次充电,电池都发热,可能是电压太高吧。
新买的4块电压都在4.1V多点,估计充不满电池。
下面是加上电容模拟负载测试。

加上电容测试都正常,充电到4.2V截止,放电到4V继续充电,保护板放电到大概2.8V截止输出。
哈哈,看来误会人家充电小板了。

网友A:
要看带载的电压,空载电压不准,而且还会跳。

截止的电压除了芯片自身的原因,跟电池内阻和充电的导线线径、夹具的松紧都有关系。

网友:
4056本来差异性就大的,不能太苛刻。

网友B:
4056很多仿品,电压电流都可能会不达标,稳定性、待机功耗都可能不好,不良率也高。这个不能空载测电压,要接电池测转灯瞬间电压,或者额外并一个220uF及以上的电容测。
正版的应该是南京拓微TP4056满充精度、满充一致性、关机功耗都比仿品好,但在这种充电板子上很少见

网友:
4056本身的精度也不高4.15-4.25,再加上外围元件的误差

网友:
要看实际充电时的转灯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很多仿品,电压电流都可能会不达标,稳定性、待机功耗都可能不好,不良率也高。这个不能空载测电压,要 ...

嗯,我接个电容试试

网友:
我都是 索尼相机充电器 电池不需要保护板 极好  ……

网友:
南京拓微的TP4056是质量最差的,品控差,一致性差,就算是同一批次的产品输出电压都参差不齐,充电截止电压就更参差不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带载的电压,空载电压不准,而且还会跳。

截止的电压除了芯片自身的原因,跟电池内阻和充电的导线线径 ...

上负载测试还挺准的

网友:
看来还是差不多的,空载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C:
”加电容测试--220uF以上电容“,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进行看看涨点知识

网友:
不要对4056充电小板期望值过高,充满电的电池电压只要不超过4.2v就可以了。

网友:
加大电容后在测试。又学了新知识了。谢了。

网友:
4056充电板空载电压不稳定应该是正常现象吧!我有一块板子空载输出电压到了4.5V以上,但接上电池也就是4.2V左右停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测试--220uF以上电容“,学到了,谢谢分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7413&fromuid=1198744

乖,莫闹,看这里

网友:
加电容测试板子参数,这个方法好,又学到了

网友:
用电容器充满电后,电容没有内阻,所以能测量出4.2V的电压。用电池充电,电池的内阻上必然有压降,所以达到4.2V时是虚的电压。一旦充电电流停止,则内阻上的压降就不存在,等于电池的实际电压U=4.2V-内阻在充电时的压降,自然会低于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