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还是修电源,大井DJ-120250-SA(12V2.5A)电源拆解维修

楼主(2023-02-04):
『X折腾』还是修电源12V2.5A的电源拆解维修

这个电源比较奇葩,为啥奇葩,继续看啊
12V2.5A的,品牌是大井?啥玩意这是

还贴了一个坏的标签,真不错

直接上大锤

仔细一看,这220V是焊在插头上的,输出线还这么长

个头大小还行

用无敌吸锡器

背板,这整流桥有点low了

为啥又拍了两张,我也不知道

两个220V的接头导致吸锡器堵了,拆下两支怀孕的电容

拆电容我可没用吸锡器

朋友丢过来一堆电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测试容量,鼓包就不能代表一切?

因为空间的原因,还是得保有,通电依然亮灯

可是电压回来了!

浪费我焊锡

懒得撕,直接划掉

展示一下朋友给的电容盒

后面花了点心思整理、分类了一下。。

网友:
没计的还行,用件不错,值得修。

网友A:
铭牌标错了?输入最高170w,输出最高才30w?

网友:
从没听说大井品牌。直观是电容鼓了,手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铭牌标错了?输入最高170w,输出最高才30w?

人家的标识是符合安规要求的

网友:
应该用大头笔改个拆字

网友:
DAJING看英文还以为大疆

大吃一惊

网友:
这个功率,做工已经不错了

网友:
换上就好,倒也简单

不错的电源

网友:
电容怀孕了,无法就是高温或过压了,榨干电解液了

网友:
这电源个头挺大的做工用料可以像电容鼓了值得修理

网友:
30W的电源,可以不用散热器。

网友:
电容鼓了,做工还不 错,修好还能用

网友:
220V插头直接焊在板子上也算是固定PCB的一种办法吧。

网友:
怀孕得用破腹产 手到病除

网友:
这整流桥焊的像只蛤蟆一样。

网友:
质量一般化

网友:
桥堆没坏吗?好像是炸了的,还是换了保险

网友:
几乎是电容坏成了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