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SM2263xt+B16开卡遇到TranAdjFail如何破

楼主(2023-02-04):
之前也开过2263xt+B16,这次新攒了一条,啥都没改,就报错了,2263上如何bypass这个错误啊?(2258xt固件中有个EnBypassTranADJ,但在2263xt上没这个配置,哪位遇到过?)

网友A:
Manual driving 去了,下面你√RDT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ual driving 去了,下面你√RDT干啥

去掉 Manual driving, 去掉RDT,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楼主:
去掉Manual driving,去掉RDT,还是报错,一样的错误,Tran ADJ fail

网友B:
lightswitch进去把颗粒频率降了pretest选2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ghtswitch进去把颗粒频率降了pretest选2

谢谢回复,频率改到100了,pretest选2,报一样的错误

楼主:
频率改到100了,报错依然

网友C:
form factor  改成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m factor  改成sata

谢谢回复,我回去试试看;不过以前form factor好像都随便选,没影响。我还是试试看

网友(2023-10-04):
楼主怎么解决的?最近在玩2263xt,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同类型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4-04-19):
老哥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是勾选了enable end to end颗粒降频,可以开出来

网友(2024-11-19):
非常感谢,这里有个Tran. Adj. Fail (0x0C)的SSV6,按照图片设置一下就好了,软件选项里面没有disable tran adj的

网友:
额,我有个类似报错设置了很多参数都还是卡40%报错,最后把m.2改成bga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