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钥匙漏电,电池不经用,修!

楼主(2023-02-04):
车钥匙换新电池没一个星期就提示电量不足,再过三几天就直接没反应了!老丈人借去开不了门去实体店换电池还挨说用那几块钱的电池没用,得用他那二十来块的!结果二十来块也没能挡住两块一天的寿命!电池换不起,那就拆开整起!漏电电流0.1mA,电路板上元件不多,直接拆了试吧,还好,拆到第三个电容(黄圈中的)就不再漏电了?随便拆个电容换上!再换上两块钱的CR2032,一个多月了,正常中!

网友A:
什么车的钥匙,透明壳

网友B:
运气不错,三两下找到了

网友C:
厲害 厲害  自己動手 解決大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的钥匙,透明壳

应该是钥匙壳里面的防水硅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的钥匙,透明壳

驭胜350,已经剥了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三两下找到了

是好运气,不过这上面元件也不多,就怕是那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钥匙壳里面的防水硅胶套

是的!防水硅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 厲害  自己動手 解決大問題

能自己动手,绝对得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驭胜350,已经剥了壳了的!

原来是剥了壳的

网友E:
有技术就是牛,换个遥控好几百呢

网友F:
花费20元不好用,与几元钱的一样,怎么没去实体店说道说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技术就是牛,换个遥控好几百呢

遥控好几百,上次的点火器又是千几百,感觉能省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费20元不好用,与几元钱的一样,怎么没去实体店说道说道?

倒是想动员老丈人去找店里说道说道

网友:
这种小电容为啥容易坏,小小的3V电池,不应该坏呀

网友:
这种小电容为啥容易坏,小小的3V电池,不应该坏呀,还是厂家采购把关不严,元件生产质量问题。

网友:
透明壳,科技感

网友:
这个是怎么排查的?拆一个测一下?

网友:
老兄,我的车钥匙也有同样的问题。直接TB换了一个车钥匙好像80块,不太好用。看到你的贴,我也去修一下。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么小的电容随便找一个都行?另外我也技术这么小电容不知道焊得上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