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TS2200D和203H什么区别,哪个好用?

楼主(2023-02-04):
请教:
快克TS2200D和203H什么区别,哪个好用,耗材少,性价比好。都90W TB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A:
快克TS2200D好,耗材一样的,快克TS2200D更智能更适合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克TS2200D好,耗材一样的,快克TS2200D更智能更适合家用

刚逛了逛深水鱼,203h存量巨大啊。。。便宜点 好像说有假的!ts2200d没看见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逛了逛深水鱼,203h存量巨大啊。。。便宜点 好像说有假的!ts2200d没看见几个 ...

你也知深水

网友:
快客203,我有一个,很好用。快克TS2200D我没用过,据说更好。

网友:
这二款其实性能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TS2200D的外观,显示,调整按键这些就漂亮多了,价格也贵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逛了逛深水鱼,203h存量巨大啊。。。便宜点 好像说有假的!ts2200d没看见几个 ...

二手的胜美达203h和TPK AS-300A也挺好的,都说跟快克性能差不多价格便宜的多

网友:
加点钱上30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