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内置的电源管理芯片,库仑计准不准?

楼主(2023-02-04):
手机的电量百分数都是库仑计算出来的

这库仑计是隔一段时间采一个电流值

还是所有时间都在采样电流值并计算呢?

如果是隔段时间采样的话,可能造成电量计算和实际有误差。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不能一而论之。

不同手机使用不同方案,不同方案有着不同的策略,有的是库仑计法有高精度ADC和高频率采样可以有很高的精度,有的虽然也是库仑计法但精度低,有的是依靠电池保护板上的芯片统计(如苹果近几代的机器),有的纯电压估算,有的以电压和特定型号电池的放电曲线等数据辅助估算。

因此具体只能通过拆机评测等信息获取相关芯片型号,找资料查询才知道,但有些是定制或者很难找到资料的。
中、高端手机基本都是有库仑计的,但精度及电量判断方式就未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