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超级便宜的冲击批改装方案

楼主(2023-02-04):
可惜没有买到7.2v得,有点不完美。但是刚好能放进去18650,正好捡了个大有国产电芯坏电池,测试坏了两节剩下的电池改了两个电批了

网友A:
机器是9.6V的吧,两个电池就能带起来?

网友B:
电压不够啊 估计没劲

网友:
设计是适应各种负载的,你这个改造只能完成单一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9.6V的吧,两个电池就能带起来?

恩,装个螺丝,打个燕尾钉我试了可以,就是待测测能续航多久用的2000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啊 估计没劲

用12v就比原先大了吧

网友C:
能不能把保护板的网址私密给我,谢谢。

网友:
好奇这透明塑料片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啊 估计没劲

这款妙达起子机2颗电池更好,要那么大劲干什么?操控性才是第一位的。
我的无刷16.8V,还得专门加可调电阻改慢转速。
140NM的扭力那么大,不注意就把螺丝和板子打废。
你要扭力大的,直接买无刷16.8V的起子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9.6V的吧,两个电池就能带起来?

妙达起子机有多骚?开关是24V的。
也就是说,从1颗到5颗电池都能瞎改,区别是转速不同。
只打短螺丝的话,2颗电池就够够的。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了? 9.6v 不常见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12v就比原先大了吧

你自己去看看开关上的标志,支持24V以下。
我的妙达12V的直接上21V。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保护板的网址私密给我,谢谢。

随便买个7.4V的2串保护板就行了,10A工作电流。

网友D:
请问一下,DC母座是哪款?底部亚克力用什么办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DC母座是哪款?底部亚克力用什么办法固定?

那个dc钻孔,亚克力尺寸稍微大点直接两个螺丝一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去看看开关上的标志,支持24V以下。
我的妙达12V的直接上21V。照样用。 ...

对开关我看了确实是24v,我感觉两电池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保护板的网址私密给我,谢谢。

保护板是车载吸尘器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开关我看了确实是24v,我感觉两电池够用了

够用是肯定的。
2个电池更轻便,转速慢,操控性更好。
拧小螺丝不怕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