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DTM0660带低通滤波的一个bug

楼主(2023-02-04):
FY-76带VFC测量功能。我本身是用不上的。但今天偶然发现这个功能开启以后,不主动关闭,会影响其它档位。复现过程如下:

1. 测量一个电池电压,比如一个镍氢电池,原来是1.240V
2. AC档长按Select打开VFC功能,显示屏VFC点亮
3. 只要不关机,不长按关闭VFC,切换到任意档位,数值都会有变化,比如刚刚那个电池,会得到1.031读数,问题是这时就算切回AC档,那个VFC符号都没有点亮,用户不容易察觉是之前开启了一次VFC没有关闭让DC档可能出问题的。我没有变频器,没有条件测试是不是VFC功能实际是打开的,只是屏幕没有显示。

只有关机,或者切回AC档,长按VFC再打开一次VFC,再长按一次VFC关闭以后才会恢复正常。

有可能是FY-76的bug,@我是不会修 大佬0660表挺多的,可以试试能不能复现

网友:
对于不会修来说都是小问题

网友:
确实有bug!切换档位后,再回到交流电压档,低通滤波应该是关闭状态,因为此时测不了变频器了!可能是切换档位后,某些低通滤波的电路没有完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