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2246en绿色板8贴Intel老颗粒reset Fail该怎么破?

楼主(2023-02-04):
缝合怪,16个颗粒,想做2个250G   组raid0用于游戏盘,没啥要求。

一个用山寨那种黑色8贴板开卡成功,然后8个颗粒贴建兴板子,反复在verify ISP后重启失败,然后换一个建兴板子,故障依旧,超迷惑。

测量电压1.2v,1.5V,1.8V,5V都有,目前就很迷惑了,求解怎么搞?先谢谢大家,新春快乐

补充内容 (2023-2-14 17:14):
按照坛友的walkingsk经验,用N版开成功。然后测试再用R版,问题依旧。换回N版又成功,图放后面楼层。目前办法:买个寨板兼容好,没那么多古怪。

补充内容 (2023-2-17 21:20):
已经解决了,纯体力活+瞎猫碰死耗子,试的过程忘了勾quick earse快速擦除功能就成功,图放后面。和版本无关。

网友A:
背面四颗颗粒焊反了吧。

网友A:
建兴的板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最起码CE跳线不需要去跳,此前搞过同款板子,没讲故事啊!

wechat_upload167551301063de4cb279c2f

wechat_upload167551301163de4cb3e40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四颗颗粒焊反了吧。

谢谢,起码明确了这个板不用跳ce线。
我是一开始收个建兴板搞不定,以为哪里坏了,再收一个刚好也是建兴,同样颗粒,问题依旧。

152/132的颗粒不分正贴反贴,所以炸ce还有剩ce的颗粒可以拿去贴优盘。
本来想都反着贴,忙中出错了。毕竟都是回收颗粒,寿命不知,但猜测颗粒正贴的前半部分磨损会大点,不如反着贴从末尾开始用,或许能有助益,只是一个想法,来源于TLC颗粒在2256k能开成功但会掉盘,需要后期发布版本的选定全盘RDT功能,屏蔽颗粒开头位置的坏块。
我用3个这种开头损坏的东芝白片tsop颗粒拼成一个盘做系统盘给游戏电脑用,相当稳。

网友:
选上图中的哪一项跑一边RDT吧,我记得是这样搞的。

网友:
固态硬盘还真难搞啊

网友B:
有的时候USB转接口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接主板SATA和供电开看看。

网友C:
去参数里面把频率调低一些。板子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USB转接口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接主板SATA和供电开看看。

usb 供电不足开卡应该没问题,跑圈会掉盘,c4-c7可能也会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参数里面把频率调低一些。板子带不动。

以前试过调低频率,后来换板子成功,感觉是板子有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参数里面把频率调低一些。板子带不动。

ok,找时间研究下降低频率

网友:
里面的学问真不少

网友D:
我用 R0822 版也开不出来,同样的错误
换用 N 版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 R0822 版也开不出来,同样的错误
换用 N 版 应该可以

握手,这个板子就是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兴的板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最起码CE跳线不需要去跳,此前搞过同款板子,没讲故事啊!

请问下你图中这个建兴板,用什么版本?

楼主:
补图,建兴绿色板用N版本开成功,smart有数据,简单测试速度也没报错。
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用这个N1117B版给单贴4ce开成功,再开就失败,当时给8贴开也失败。电脑是win10,接usb2.0开。
然后测试断开VCCQ=1.8V供电,飞线3.3过去,无效。

网友E:
我也是这个板子,贴了8贴L73A的颗粒,可以rdt测试通过,但是开卡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缓存贴了d9stq,懒得换了,N板的缓存最大支持512m,所以没式n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板子,贴了8贴L73A的颗粒,可以rdt测试通过,但是开卡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缓存贴了d9st ...

刚已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了,纯体力活+瞎猫碰死耗子,试的过程忘了勾quick earse快速擦除功能就成功,图放后面。和版本无关。
下面是截图,不勾选quick earse就确定R版本成功。其他选项根据个人实际取舍。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认为快速擦除功能挺好的,应该是板子有个地方需要跳线,谁知道是哪里?求解
-------------
最后是2个盘组软raid0跑分的截图,奇怪4k完全没变化,不解?

网友:
哈哈哈,有这功夫组raid,不如直接上NVME了。做这两个盘成本也不低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