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用过电路测试探针?

楼主(2023-02-04):
问大家一个幼儿级的问题,大家是否用过电路测试探针?这款探针的用途有哪些?不同款式的探针用途有什么不同?请用过的朋友说一说。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探针。

是的,就是这样的探针。

网友:
这是暴雨梨花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的探针。

这个是专门来测试PCB板电气性能,一般人用不到。

楼主:
我以为可以用来直接插到直径1mm的焊盘上进行单片机程序烧录测试,看来应该不行,因为焊盘间距2.54mm,太近了。

网友:
工厂用来测试电路板的吧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安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