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键盘能设置不休眠吗?

楼主(2023-02-04):
有个老的蓝牙键盘,好像是蓝牙3.0的,每次过一会不用就休眠,而且唤醒要5秒以上,敲半天才能唤醒,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它不休眠,大不了多换换电池,这个唤醒时间真的挺崩溃的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蓝牙键鼠都是休眠的,而且无法关闭。因为蓝牙太耗电,即使是BLE也很耗电,如果不休眠的话没多久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插上连接线

网友:
我的也是,正常的键盘,第一次唤醒时间挺长的。不知道有没有休眠时长调节的功能。

网友B:
不用的时候拿东西压在空格键。

楼主:
老键盘,单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蓝牙键鼠都是休眠的,而且无法关闭。因为蓝牙太耗电,即使是BLE也很耗电,如果不休眠的话没多久 ...

我知道是为了省电来休眠,但是这唤醒时间真的很郁闷啊,我这种半小时用一次键盘的每次用之前都要等一下,一天下来也很烦

网友:
换有线键盘

网友:
我的mk350没这问题

网友:
休眠是为了省电,进入休眠的蓝牙设备,只需要触碰一下,就可以退出休眠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时候拿东西压在空格键。

这,,看到都觉得崩溃了

网友:
反正我第一次用蓝牙。买回来没用一个小时。直接垃圾桶处理了。就是这个休眠太扯淡了。。乖乖用有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为了省电来休眠,但是这唤醒时间真的很郁闷啊,我这种半小时用一次键盘的每次用之前都要等一下, ...

不说半小时,半分钟不用基本就休眠了。要想没有这种唤醒的问题要么用有线键盘要么用罗技的无线键盘/鼠标。目前来说只有罗技能做到没有唤醒问题,并且延时能做到和有线键盘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无线鼠标键盘这个类别里面只有罗技和其他。罗技以外的牌子还没听说过谁能做到这么牛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说半小时,半分钟不用基本就休眠了。要想没有这种唤醒的问题要么用有线键盘要么用罗技的无线键盘/鼠标 ...

第一次唤醒要的时间挺长的,使用中唤醒应该还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唤醒要的时间挺长的,使用中唤醒应该还算好。

都很长,都影响使用。用过罗技的无线鼠标键盘之后对其他无线键鼠这种垃圾休眠策略忍无可忍

网友D(2023-04-14):
对蓝牙外设一直不感冒,就是因为这个,而且在bios下无法使用,一直在用2.4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蓝牙外设一直不感冒,就是因为这个,而且在bios下无法使用,一直在用2.4的外设 ...

但是蓝牙的多设备切换是真的香啊

网友E:
蓝牙不是应该比2.4g更省电吗?
我有个MK520键盘,官方宣传电池续航3年.....我也好久好久没换电池了。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E:
蓝牙不是应该比2.4g更省电吗?
我有个MK520键盘,官方宣传电池续航3年.....我也好久好久没换电池了。 ...

蓝牙4以后才是省电的

网友:
是蓝牙键盘的质量问题

正常情况休眠后,敲一下,基本上4秒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