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各位老师我电脑usb无法链接华为手机。

楼主(2023-02-04):
请问各位老师我电脑usb无法链接华为手机显示图片上信息。更新过驱动也不行。一直用华为手机助手好好的,前段时间用360清理过垃圾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清理了什么软件,手机里usb等功能都打开了的。谢谢各位老师不看看

网友A:
下载个驱动精灵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驱动精灵试试呗!

感谢回复,已经下载了驱动驱动精灵修复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重新装系统

网友:
电脑发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下载了驱动驱动精灵修复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重新装系统 ...

很简单,换个电脑试试呗。

网友B:
卸掉华为手机助手,重装华为手机助手

网友C:
手机系统还原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卸掉华为手机助手,重装华为手机助手

先重装助手试试,搞不到要重装系统,360清理可能把一些不常用的文件都删了

网友:
我的华为手机是安卓系统,许多人说可以连接U盘。可我怎么都连接不上,各位老师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系统还原一般可以解决

手机系统还原那不数据全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掉华为手机助手,重装华为手机助手

卸掉华为手机助了的已经重装了华为手机助还是不行

网友:
换另外一台电脑试一试,如果行的话,那你的系统有问题,如果还不行,换数据线试一试。如果没有另外一台电脑,装个虚拟系统,网上有教程,很简单的。

网友:
360有可能把一些驱动程序类似ADB的给清除了。

类似手机连接电脑不正常,一般可以按下面的顺序处理。
1、手机上设置:打开设置里的“开发人员选项“,里面有“调试-USB调试”模式,检查是否开启。 不行,继续下一个步骤。
2、更换手机数据线,换一个USB口试一试。排除掉连接线和接口的接触问题。如果确认数据线/USB口没有问题,继续下一个步骤。
3、在电脑上安装厂家相关的程序,比如华为的“华为手机助手”程序。 如果安装之后仍然故障存在,继续
4、换一个电脑试一试。

网友D:
手机端是否需要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端是否需要操作。

手机上已经全部打开usb了

网友E:
先看是电脑问题还是手机问题,换台电脑试一试呗,注意手机线不要太长,最好接电脑后面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是电脑问题还是手机问题,换台电脑试一试呗,注意手机线不要太长,最好接电脑后面插口。 ...

好的试试。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已经全部打开usb了

当年我的小米5插入时就需下拉选择。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连好电脑后要在华为手机上选模式,默认是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