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用电太多了!今天看了下2022年平均每个月都要用300元电费

楼主(2023-02-04):
今天看了下2022年平均每个月都要用300元电费,感觉太多了交电费好肉疼求省电方法  1个冰箱3个电视 3个小太阳
4个挂机空调,30个led灯 2个电脑  2个电驴  若干个充电器24小时插着,还有些电动工具等其他小电器

网友:
用多少不是问题
问题是:多少人用。

网友:
多少人用,才关键,.

网友:
你烧水不要电么

网友:
热水器的电占大头吧

网友:
300算少了,天气冷,,电加热,热水器很耗电的,如果电冰箱制冷坏了,一直转,也很费电,可以上95588网站上去查,看某个时段哪个耗电多。

网友:
空调小太阳这些吧

电费多肉疼?上太阳能啊

网友:
一般电费高峰在冬夏两季,全年也就三个月左右,需要使用调节室温的电器。我家只在这三个月的电费会超过300元,其他时候在150元左右。
冰箱肯定是24小时,这个大家一样。电视机在晚饭后用几小时,也不是天天开,一般也只开一台。LED灯不可能同时全开,总有几个房间是没人的。
感觉是电动车充电的问题,因为我家没有这个需求。

网友:
不开空调 乡下100每月  两个人用

大头是空气能热水   小厨宝  饮水机加热

网友:
靠,都这么省,我家夏天冬天电费都是上千的,夏天最多的时候要上两千以上,一套监控系统一天也要耗两度电呢

网友:
估计是灯火通明,电视长开,养成随手关灯,人走灯灭习惯能省不少电费

网友:
我家里倒是燃气费每月要三百多元做饭和燃气热水器都用天然气。

网友:
既要舒服,又要省电就不要想了
你要想人家用地暖这类的,一个冬天几千少不了的,你这就算少的了。

网友:
我家夏天冬天电费都是上千的

网友:
空调和小太阳那简直就是大户

网友:
耗电大户是空调和小太阳,冬天用电取暖桌比空调、小太阳暖和且省电

网友:
冻病了上医院花得更多

网友:
这么多电器啊,好奇得多大的房子,如果是别墅也别心疼那点电费了

网友:
300块很正常吧?

网友:
平均一天十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