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少见的BESTA品牌MP3

楼主(2023-02-04):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少见的BESTA品牌MP3

在某鱼看到,于是买来到手拆!

但是拆完,从工艺感觉是,山寨货!只有品牌BESTA但没有型号,也是山寨吧

不过外形还是个美妞,漂亮

准备拆这个美丽的BESTA品牌MP3

侧面1

侧面2

前端是个方便的USB口

链接电脑输入歌曲方便。到手MP3通电已经无反应。

背面电池仓干净,黄藤藤的发亮电池没漏过

电池仓弹簧干干净净

显示采用OLED面板

拆开:从唯一的,第一颗螺丝钉下手

很容易拆开面板

侧面的螺丝钉盖板撬开

盖板撬开螺丝钉卸下

两边侧板对称有螺丝钉,另一侧螺丝钉盖板同样起开

起开盖板,螺丝钉在里面

螺丝钉卸下,很容易拆下侧板

很容易拆下侧板,看到内部固定机芯的三棵螺丝钉

三颗螺丝钉,分别一一卸下

然后扒开两边侧板

暴露出机芯

看到机芯是双层,是由两块PCB板组成的机芯总成,
这个在MP3比较少见

看了双层两块板机芯另一侧,都没有固件

于是稍微用力就搬开两层对插口,这叫啥?板插吗?

上面一层PCB包括,有存储器256M在贴纸下面

揭开封条,看存储器256M在下面

扒开贴封胶,胶干枯,也看不到存储器型号

上层PCB背面,贴纸下面是芯片

芯片贴纸下面还有一层贴

再揭开一层贴纸,芯片暴露出来

下面一层PCB是:显示OLED板背面

显示OLED板正面

细看发现USB链接软线4条已经折断两条,这么小的存储空间,没必要继续修复啦

发现USB链接软线4条已经折断两条,这是设计软肋

原样安装复原的MP3,这也只是个装饰品

看看美丽的MP3美妞样子,复原也只是个摆设了,
没有可啥利用,过几天扔垃圾。

网友:
内部看上去挺复杂的

网友:
飞利浦的经典收音机模块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2004年前后,MP3播放器大普及的时候,各类山寨MP3时百花齐放。。。

网友:
电池弹簧赞一个!

网友:
还能造个256M优盘,和一个收音机

网友:
头次见到播放器主板4相供电,比F68联咏96660运动相机线性供电好。

网友:
就是这类小东西淘汰了磁带随身听。

网友:
电池弹簧金灿灿

网友:
看到这个带彩色字的屏幕保护盖,百分之九十都是山寨货

网友:
弹簧不错,这么多年了

网友:
256M,估计当年价格也要上200大洋了吧

网友:
弹簧赞一个

网友:
那个时代,256m的都要几百元

网友:
那个时代各种MP3多了去了。

网友:
如果是飞芯或者韩国早期解压芯片,音质不错的

网友:
电池触点弹簧这么好,值得修复一下的。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修不好就变垃圾了

网友:
usb这个设计很好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