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YR1035内阻测试仪的问题

楼主(2023-02-04):
我有一块吃灰的YR1035电池内阻测试仪,拿出来测了一下高精度电阻,感觉精度还可以,分辨率高速度也快,之后拿来测了一下电压,发现表笔短接不归零了,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下面这些是之前测试电阻的情况,除了这100欧电阻时精度异常外其他都挺好,是要校准了吧?
1欧 0.01%

10欧0.01%

100欧0.01% 这个读数就不对了

22欧0.1% 读数在22.1和22.0之间跳

9欧 NE电阻精度C级0.25%

测一下电压,
2.5v 严重不准!

5v

7.5v

10v

折腾一圈后发现测试夹短接不归零了

顺便试一下UT61E+
交流电压档测得有1.4v交流电压

频率1kHZ

占空比50%

经楼中大佬指点,已经成功归零!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A:
中间那个键不是归零的吗?

网友B:
不归0是你把夹子夹错了,电桥夹子短路时方向有讲究的,你把红夹子翻个身就好(如图,把1和2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归0是你把夹子夹错了,电桥夹子短路时方向有讲究的,你把红夹子翻个身就好(如图,把1和2对调)

这个我试了,好像不太灵了,晚上我再试一下

网友C:
这种夹子之间很差!而且这精度还要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键不是归零的吗?

这个键的功能已经开启了,屏幕左边的ZR字符就是,原来显示这个字符短接是可以归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夹子之间很差!而且这精度还要多好?

精度还可以吧?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关联之前是能归零的,我怀疑是测那个584基准电压源测得...

网友:
完了,让你玩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度还可以吧?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关联之前是能归零的,我怀疑是测那个584基准电压源测得... ...

1. 不归零受夹具、线材影响很大;
2. 其次就是夹持方式:红、黑线为电压和恒流输出线,白线为电阻信号输入线。
--------测试线直接短接是有个接线顺序的,叠夹顺序为红线、黑线、白线、白线,然后启用ZR模式。

3. 当表笔短接电压显示值不能回到零时,需要做归零调整。短接表笔,选择档位,而后选中电压显示值,按RR键归零。保存退出。
4. 直流电压精度:
    ±1V         0.35+0.015(%读数+%量程)
    ±10V       0.30+0.010(%读数+%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不归零受夹具、线材影响很大;
2. 其次就是夹持方式:红、黑线为电压和恒流输出线,白线为电阻信号输 ...

谢谢大佬!真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归0是你把夹子夹错了,电桥夹子短路时方向有讲究的,你把红夹子翻个身就好(如图,把1和2对调)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真详细啊

感谢大佬,已经成功归零!

网友(2024-03-15):
求一份说明书啊,我的启用zr模式 夹子也不能归零有0.05-0.08毫欧底数  探针有0.01-0.03毫欧底数。已经按照楼上说的红黑 白白这样短接了 然后楼上说明看不懂,先短接然后zr模式 然后按rr键 但是我按rr键就是切换阻值模式了。求解

网友:
我的 rc3563 ,简直了,电阻测量差不少

网友:
二百元的小玩具,你想要达到五位万用表精度?LZ可以买台日置3562,还可以的,电压测量买台DMM7510,估计基本符合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