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9.7寸小显示器副屏拆解,加个绿波电龙

楼主(2023-02-04):
这个显示器是用IPAD拆机屏幕改的,综合考虑成本,最后还是选了成品

屏幕带触摸的,可以用5V供电会出现反复重启
在学校宿舍使用的时候发现容易受到其他电器干扰

驱动板

多此一举

电容引脚加长

完美合盖

网友A:
整个贴片钽电容,引线太长就失去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贴片钽电容,引线太长就失去作用了!

等我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滤波电容=绿波电龙

网友B:
绿波电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是方屏呀,看着有点不适应了

网友:
9.7寸小显示器副屏拆解,加个绿波电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波电龙是个什么东东?

滤波电容

网友:
引脚太长了

网友:
挺新的,其他不说

网友C:
这个屏用在什么地方?嵌在电脑机箱前面板上吗?

网友:
为什么要加滤波电容呀?

网友:
被标题带进来的,楼主真幽默

网友:
线也太长了

网友:
插电,开机午安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用在什么地方?嵌在电脑机箱前面板上吗?

2个屏幕协同工作,提高效率

网友:
绿波电龙太长就打折扣了

网友:
我的天呐,绿波电龙,不是 “驴坡颠农”吗?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便携屏,但是那东西的驱动板设计有问题,背光驱动是pwm而且频率比较低,甚至能听到屏幕发出蜂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