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wifi6路由器 电信版360 型号T6GS

楼主(2023-02-05):
蹭网过日子的我,年后邻居还没回来。万能钥匙发现窗外有个wifi6的光猫ssid可以上网,但窗口的K2T中继页面就是找不到这个ssid,估计是芯片不支持wifi6的信号,没办法了,翻箱倒柜找到一个wifi6的路由,顺便拆了看看。
正面

背面

底下标签(标签下面有螺丝)

撬开,好多卡扣

断了2个卡扣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裸奔的网变

DCDC降压电路,有好多组

右下角疑似ttl

ROM

RAM

end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蹭网成功了没有?

网友:
看着电路板光溜溜,集成度真高

网友:
真小啊,板子

网友:
这散热片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原厂自带的?没看到主控

网友:
万能钥匙能看到可连接的WIFI越来越少了。WIFI6蹭起来速度如何?

网友A:
楼主真节约。我是用电信的手机套餐199元/月,送300M宽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节约。我是用电信的手机套餐199元/月,送300M宽带……

我的是59的,送了1000m带宽

网友:
大家的宽带真高

网友:
WiFi6确实很快

网友:
拆机要拆彻底,散热片都不拆

网友:
蹭网用的吗

网友:
360的大概率就是小螃蟹全家桶了,磊科目前的产品线几乎用的都是小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59的,送了1000m带宽

网友:
这种方案都不怎么的,就是成本便宜,性能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节约。我是用电信的手机套餐199元/月,送300M宽带……

湖南是129送300兆,199送千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59的,送了1000m带宽

千兆不好,千兆需要折腾2.5G光猫路由,普通万兆光猫还只有千兆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兆不好,千兆需要折腾2.5G光猫路由,普通万兆光猫还只有千兆电口

为啥要折腾?光纤对千兆来说小意思,路由器电口都支持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