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捡漏了,原价近2000的好太太电动凉衣架220收到了

楼主(2023-02-04):
上次不是帮一亲戚修电动凉衣架,家里领导说了,咱家也要装一个就方便了,于是,各种app上找,发现全新的品牌货动不动上千,杂牌也要大几百,忽然发现某鱼有几百的品牌货卖,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大家看看值不?上门自提,老板说没用过,检查发现确实没用过,只有有几个地方稍有变型,较正后正常使用,到家之后通电试机各功能正常,听说消毒水功能影响健康,于是干脆拆了,这机器太沉了,感觉应该有至少有50多斤,安装时老废劲了,开始用的梯子搬上上画点位,完了又搬上去复尺,打完澎胀螺丝发现有一边间距少了一公分,于是用锤子一边锤了几下,发现锤完螺丝稍微有点点松,又紧了紧,有一边连轴转,紧度一般,最后勉强装上去了,不知道锤完会不会影响结构力?影响安全?这东西要万一砸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准备有空再紧一下,有必要再一端加一个6mm的澎胀螺丝,师傅们有何高见?取的阳台灯的供电,没有地线自己又另加了一条,另请教一下手机发贴上传图片只能一张张上传,可能多选吗?

网友A:
这玩意儿暴利啊,就那么个架子,一千多,两千左右。

网友B:
这价格确实捡漏,这货相对其他电器来说量不大,所以售价偏高,我也是自己安装的,用的不锈钢膨胀螺丝

网友C:
这个晾衣架还是带烘干的高档货,不错不错,确实是捡漏了。你错在测量时急了点,造成了误差过大。膨胀螺丝安装好了确实不就该再敲打。不放心的话可以将衣架放下来,另外用重物(胖的人代替也可)试试,掉不下来即可。然后再重新安装上去。

网友D:
全新的确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暴利啊,就那么个架子,一千多,两千左右。

是的,上次拆了一个好太太的,里面就一个直流电机,一块电路板,这个还好,多2个风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确实捡漏,这货相对其他电器来说量不大,所以售价偏高,我也是自己安装的,用的不锈钢膨胀螺丝 ...

膨胀螺丝要拧多紧?我是按说明书五金店买的M8x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晾衣架还是带烘干的高档货,不错不错,确实是捡漏了。你错在测量时急了点,造成了误差过大。膨胀螺丝安 ...

测量点距没问题,是14x104cm,向上打太急了,直接用10个的打,偏了一公分,感觉要先用小钻头定位,或先慢速磨几圈,哎

网友E:
这个确实可以  黄鱼还是有宝贝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晾衣架还是带烘干的高档货,不错不错,确实是捡漏了。你错在测量时急了点,造成了误差过大。膨胀螺丝安 ...

凉衣架还有2个孔,看看还能不能加几个小号点的膨胀螺丝,拆下来太废力了,安装时搬了很重的鞋柜过来才装上,梯子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赚到

谢谢,希望用的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的确太贵了

是这样的,这个暴力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晾衣架还是带烘干的高档货,不错不错,确实是捡漏了。你错在测量时急了点,造成了误差过大。膨胀螺丝安 ...

只有风干,没有烘干,也是噱头,感觉用的到的就是升降与照明,呵呵

网友G:
膨胀螺丝建议用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可以  黄鱼还是有宝贝的  ……

嗯,前几天还捡了台戴尔显示器,原价1499,被我830拿下,测试没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膨胀螺丝建议用不锈钢的

我这个是铁的?着急用就路边五金店随便买了4个,还能换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螺丝要拧多紧?我是按说明书五金店买的M8x80的

拧多紧这个我是凭手感,紧了就行,别太用力,免得搞滑牙了。
螺丝砸进去容易,想换不好拿出来,也能拿出来,麻烦些费力些。
打膨胀螺丝孔时我有个孔打在钢筋上,打不动,只能换位置打,打废的孔我用石膏补的干了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
遥控器和你一样,牌子不一样,我的就上升下降功能和照明灯功能,简单点,便宜些,花了900多,安装没花钱自己安装,我装修时就考虑阳台要装电动晾衣架所以预埋了电源线的。
用了一年多,有时候想要是遥控器时间长了丢了或者坏了还是个麻烦事,除了遥控没有实体的按键上升下降和开灯。

网友:
以前买的挺好的,还可以手机APP操控,后来估计跑路了,APP无法登陆,只能遥控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