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调音量时只有一边出声音

楼主(2023-02-04):
功放调音量时,有时左声道有声音,有时右声道有声音,偶尔两边都有声音,伴随着沙沙声。

如今彻底无声音了,扭来扭去只剩下巨大的沙沙声。

是不是换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偶尔听听歌 没必要用ALPS?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换电位器,或者给电位器里喷点WD40神油。

网友:
没必要用ALPS

网友A:
台产的也不贵啊,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网友:
电位器接触不良或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排除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看来得换电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产的也不贵啊,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台产的怎么找?

网友:
应该换电位器了

网友:
很明显是电位器出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