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手机换了新电池,开始保护电池了。

楼主(2023-02-05):
打算买个肖特基二极管

串联在USB 红线上

中间数据线也都去掉算了

让手机往电池充电,超过4V时充电就特别慢,充电和耗电平衡。

以前我总觉得手机循环数能低就低,所以喜欢一直插着线不用电池

但是最近才发现总是满电尤其是4.4V也是杀手。系统又没有控电的机制,所以用硬件限制一下。

当USB电压为4.6V时,给4.1V电池充电,只能有300多毫安电流。

网友A:
“系统又没有控电机制”?你真低估了手机研发工程师的智商了不但要有还比你想象的复杂完善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又没有控电机制”?你真低估了手机研发工程师的智商了不但要有还比你想象的复杂完善的多~ ...

我是说没法保持80%电量的那种。

我的电脑有 可以70% 90%保持 插电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没法保持80%电量的那种。

我的电脑有 可以70% 90%保持 插电状态

你的做法就是画蛇添足,手机电源管理本身就带充满停充和复充功能,满电后彻底断电只监测电压直到低于复充阈值才会启动复充,这个阈值由手机固件决定。此时所有系统耗电基本都由usb提供(除非usb供电不足才抽取电池电流),此时电池基本处于低功耗“开路”状态,对电池的损耗相当小,基本只有自耗电。你串个二极管必然导致充电电流非常小,以至于电池很难充满,就不能进入停充模式,电池会反复在充电和耗电之间转换,反而大幅降低电池寿命,就算待机勉强充满,也会由于手机使用时消耗电流大于usb供给电流抽取电池电流,同样造成电池反复充放,不要低估手机工程师智商,你想到的他们早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他们也为你安排好了~

网友:
楼主手机充电电路故障了还是新购电池不给力。

网友:
楼主你这是强迫症啊,等坏了再换吧

网友B:
耗电快,也有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常见的就是滤波电容漏电,如果耗电很快可以到修手机店让师傅给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做法就是画蛇添足,手机电源管理本身就带充满停充和复充功能,满电后彻底断电只监测电压直到低于复充 ...

我有监控软件,插着电就是4.4V,不会超过也不会低于4.3

这种高电量保持绝对是杀手NO.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电快,也有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常见的就是滤波电容漏电,如果耗电很快可以到修手机店让师傅给检测一下。 ...

耗电快是因为电池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监控软件,插着电就是4.4V,不会超过也不会低于4.3

这种高电量保持绝对是杀手NO.2 ...

谁告诉你杀手2的?4.4是二代高压锂,用的高压电解液截止电压本来就比普通4.2的低压锂要高,4.4只是它截止电压,所有二代高压锂都这个电压停充,别说不会一直保持这个电压,就算你弄个稳压电源一直接4.4恒压对电池容量的损害也远低于你想当然的串二极管反复充放,还绝对№2~

网友C:
充电线电压过低,会让主板的电源管理很难受的,另外告诉楼主 经常插着充电器玩手机,电池鼓包的概率非常大,容量损失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线电压过低,会让主板的电源管理很难受的,另外告诉楼主 经常插着充电器玩手机,电池鼓包的概率非常大 ...

难受是啥意思 还能坏了不成。。。

生产线上工人顶着压力都很难受 有哪个坏了吗

网友D:
这是准备传世吗?

网友:
等坏了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准备传世吗?

这手机比较特殊,没有替代品。 坚果的

网友:
要相信手机设计工程师的智慧!

网友:
习惯用到25%充电,充满就拔充电器

网友E:
给手机充电4.8-5.2v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4.6v?你用的是垃圾充电器吧。

网友:
楼主高兴就好 你慢慢折腾吧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手机充电4.8-5.2v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4.6v?你用的是垃圾充电器吧。

我测试,在4.5V下,充电电流还能有500毫安(电池端3.9V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