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SMedia硬盘盒固件备份工具asm_fw_reader v0.21a

楼主(2023-02-05):
来自毛子站,可以读取asm主控硬盘盒spi闪存里的固件,适用于asm105x/115x/2x5/236x等

使用方法:打开asm_fw_reader.exe,在弹出的cmd窗口里输入硬盘盒对应的数字编号,然后回车,就可以得到带asm_fw_前缀的bin文件

前面得到的bin文件还不能给mptool使用,需要进一步编辑。我们可以用HxD Hex Editor打开bin文件,先删除文件开头的130字节(16进制长度是82),再删去文件结尾的非00数据,然后保存即可

为了验证,我们将编辑后的文件,与网上下载的原固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补充内容 (2023-2-16 19:42):
参考Avidia大佬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963-1-1.html,最后要把文件名里的“asm_fw_”前缀去掉

网友:
这个好,相当于用这个小程序直接读了整个SPI的内容了(也就是编程器固件)
那我之前写的那个编程器固件转普通固件的教程可以不用上编程器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963-1-1.html

网友:
大哥,我要早点看到,就不用去申请换新了。
之前三丧T7升级固件导致指示灯不亮,速度只有三分之一……

网友:
围观下,想提个绿联固件(

网友(2023-03-14):
非常感谢    能备份完了随便刷了

网友A:
不知道咋回事,有些板子读出来的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咋回事,有些板子读出来的是空的。

大佬方便分享一下这个备份软件么,多谢!122054464@QQ.com

网友(2023-05-03):
学习备用,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2023-10-16):
看到这个帖子晚了,我的迷虎刷了d1 43,  自带的固件刷不回去了。

网友B(2024-01-08):
感谢分享 要是早点看到这个贴子就好了 直接去提取我原版硬盘盒的固件了留着备份

网友:
这个工具好,可以免拆提取编程器固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要是早点看到这个贴子就好了 直接去提取我原版硬盘盒的固件了留着备份 ...

ASM1153E和ASM235CM的固件我也有,相对比较全,可以私我

网友(2025-01-24):
谢谢,我先备份一下我的rog出厂备份

网友:
希捷 睿翼 ASM1153的板子 貌似备份出来全是0 ,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咋回事,有些板子读出来的是空的。

希捷 睿翼 3.5寸  ASM1153 读出来也是空的,编程器那个夹子又夹不到(被DC座挡住了)
目前FW是140704a003e3 接的希捷的4T监控盘,不亮灯

网友:
留存吧,暂时不需要

网友(2025-04-03):
非常感谢,我用提取出来的固件直刷报错,回去根据楼主的方法修改试试

网友:
不错的教程,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