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显示器换了LG的驱动板,屏幕显示异常

楼主(2023-02-05):
         年前电脑显示器突然变得模糊,看不清字体了。想了一下,既然屏幕还能亮,电源和背光应该没问题,那肯定是逻辑板的问题。
         拆开一看,蛮精致的一块逻辑板,大概7*6厘米,仔细看了下,没有发现异常零件,像这种情况,除非电解电容烧坏值得上烙铁,其余毛病一概买拆机件更换。

        立马某宝上淘了一块,在这里就开始犯了个错,我这显示器是联想的,店家卖的是LG的,我想都没想,看着逻辑板相同,就拍了。
        到货就换上了,换上问题就出来了,

       看到了吧,屏幕下方又出现了上面的图案,而且,显示器下面的自动调整、亮度、对比度都失效了,开关挪位了
       我本以为是分辨率问题,调来调去也不行,后来又把显卡驱动也更新了,还是不行。
      最终,恍然大悟,应该是品牌不同,显示器大小不同,逻辑板里烧录的程序不同。。。。。。。。。
      ok了,既然出图,就这样吧,以后找个不重要的位置,比方说监控什么的再给他一点发挥余热的空间吧。不再折腾了。

网友:
拆机板哪能随便乱换的,程序都是对应的,按键也是对应的,没烧屏就算你运气好了。买拆机板干嘛,买通用板啊

网友:
工厂模式你如果不懂的进入的话,可以跟原装主板更换一下这个芯片试试。

网友:
买之前至少要根据屏幕后面的型号就看屏幕参数吧,然后把型号发给客服,客服给你选对应的驱动板。自己贸然换板子,一楼说的情况很可能发生。
另外可以选跳线式通用驱动板,根据屏幕参数自己调整驱动板驱动参数。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原因,打开工厂模式应该就能调试了

网友:
知道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自己调整,或者找商家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