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咬牙,上了一套H3C的3000M全屋Wifi~

楼主(2023-02-05):
家里是四室两厅,宽带是联通1000M+移动500M,都是手机号带的不要钱的宽带~
主路由是爱快软路由,稳定可靠是真没得说。

用爱快内置的测速,感觉速度还行。
联通的网络,下行快,上行慢,延迟低,使用速度快。
移动的网络,上行速度快,延迟高,部分网站无法访问。

以前一直用吸顶AP,从H3C到TP-Link,速度还行,但是屋里信号死角还是太多了。
用H3C WA2620E-D的时候还好,但是它Wifi的版本较早,速率不够高,用笔记本与NAS之间复制大文件不够嗨。
后来换成TP-Link TL-XAP1807GC-POE/DC后,速率提升了,但稳定性又不怎么样。用手机和电视机连Wifi都还好,但是用两台笔记本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同时掉线,虽然是偶发的,但每次把我和老婆都气的不行。

临近春节的时候,公司发了资金,手里有钱了,眼光就高了不少,准备在高端吸顶AP(TP-Link AX6000)与全屋Wifi之间做一个二选一
这不春节刚过,就花费2230元,在网上买了一套H3C全屋Wifi
一个主机(路由器+AC+POE 8口的交换机),一个吸顶AP,四个面板AP
五个无线AP都是3000Mbps的无线速率,带宽短时间是足够啦

买的时候没有注意是本地商家,直接发顺丰同城,一个多小时就到货了
摆拍的时候猫猫特别好奇,干脆请来一起露脸啦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性能和速率都OK,于是当晚我就开始安装
先安装主机。弱电箱完美固定!由于有爱快软路由做为主路由器了,这台主机就关闭了DHCP功能,只做为AC+POE供电功能,它的WAN接口就闲置啦。

再安装面板AP
这个AP非常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手感非常好!

AX60塑料部分,并不是普通的塑料,也不是全金属的,触感比普通塑料要冰凉很多,看了标识是PA66的,所谓的聚己二酰己二胺(或者称为尼龙66),成本高于ABS、PC或PVC

背面铸铝,只有中间部分的框架是PA66材质的,是那种触感硬绑绑,且冰冰凉的,类似于陶瓷的感觉,散热是做过加强了。
POE供电真的很方便,只要在背后插一个网络即可使用,不用再额外接电。

拆除以前的网络插座,把面板安装进去,这是盖上前壳的样子。
前边的网络端口也可以接笔记本、台式机等设备继续使用。
这种双口的AP面板,既提供了无线网,又不影响有线设备的联网,特别方便!!

盖上前壳后,可以看到并未凸出墙体太多,完全不影响美观!

这是吸顶AP,型号是BA3000C

挂在餐厅吊顶上的样子~
这款是超薄款式的,绿色指示灯常亮

由于我的“电脑屋”的无线设备很多(两个台式PC,一台网络彩色激光打印机,一套暂未使用的音响系统,EPSON的4K投影,XBOX SeriesX等设备),并且群晖DS1821+与台式PC使用的还是万兆电口连接,所以共使用了三台交换机进行连接。
由上到下:
1.TP-Link万兆五口的交换机(连接NAS与台式PC)
2.TP-Link 2.5千兆八口的交换机(电脑屋的主交换机,连接其余各种设备与两台交换机)
3.FAST 千兆5口POE交换机(连接电脑屋和阳台的面板AP并为之供电)

这是AC管理界面下的AP列表~
阳台那个其实是完全不用安装的,我之所以多装了它,完全就是做为备用的,平时把它与群晖DS1821+一同塞在矿机柜中,都没有固定,仅仅是用网线吊着来用。万一某个房间的AP故障了,可以把它拆下来立即顶上来用
这套系统是支持无线AP热插拔的,特别的方便呢!

找到阳台的面板AP了没
阳台的矿机柜(以前挖以太fang的时候做的),后来POS后就拆机闲置了,把群晖DS1821+和UPS装在里面降低房间噪音,左边的两个出风道堵上一个,只留一个装上14cm的电脑机箱微风风扇,就足够群晖它们散热啦(AP下面的那几个大风扇,就是当年给矿机散热用的暴力风扇,不过当时都用可调电源做调速啦)

右上角安装的一个高精度温度计,两个探头可以显示柜内与柜外的温度,设定温度高了还能报警,保证柜内的设备安全

平时是要盖上门的,因为自己切割制作的柜子精度不够高,木门有门缝,导致底下的猫砂灰尘会进入到上层积灰

用304不锈钢螺丝和吊环螺母,做的简易版的柜门固定器~哈哈

拧紧后,柜门的缝隙就被挤没啦~

用手机简单的测试了一下网络速度
vivo X60 Pro,放在距离面板AP前边约1.5米处的测速,非常满意!

用笔记本玩网络游戏,也再也不会掉线了,特别的稳定!!

总结:
1.这套网络使用起来特别的棒!网络稳定、无线速率高。
2.我个人非常喜欢H3C的产品,毕竟是专做企业级市场的品牌。价格虽然较贵,但稳定性没得说。这种全屋Wifi,我能接受的起价格的范围内,暂时只有三家公司的产品可选:H3C、TP-Link和锐捷。其中TP-Link的不想用、锐捷的价格最贵,无线速率最低,不考虑,最终选择了H3C,现在看来也完全没有选错。
3.之所以以前不用Mesh,是因为Mesh联网的两种方式都不如AC+AP的方式好:1.有线Mesh联网,还不如用AC+AP的方式效果好。2.无线Mesh联网,Wifi的速率降低一半(Wifi是半双工传输),并且延迟也增高不少,易受环境干扰。
4.缺点嘛也有,就是PA66材质完全不透光,面板AP的LED指示灯被前壳遮挡的完全看不到了,全黑环境下也基本看不到……

后续:升级完全屋Wifi,就要升级主路由器啦~N6005无风扇小主机软路由升级记~

网友A:
华三出品
精不精品不清楚
反正肯定特别贵

网友B:
如果是电信的网络怎么样?

网友C:
上行带宽多少啊

网友D:
自己家才加的网线组mesh,发现卧室路由接网线手机显示1200M,拔了网线自动转无线mesh,手机显示2401M,反其道而行之

网友E:
爱快使用那款型号?

网友F:
有钱就是任性,不讲别的,光那么多设备,电费都心疼死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信的网络怎么样?

这玩意不不可能还挑运营商啊

网友G:
总感觉面板的可靠性要低点

网友H:
还是这种组网比较好,关键是光猫和主路由要稳才行。还有就是3000带宽规格的wifi,为啥只能跑七百左右,跑千兆也行啊,我买的tp吸顶ap也只能跑七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三出品
精不精品不清楚
反正肯定特别贵

不贵,全屋Wifi方案并不太多,而H3C是最便宜的呢~

同样是一主机拖四面板AP,速率相同,以下都是淘宝(非天猫)的价格

(Unifi、Cisco这类进口高端货我就不去搜价格了,天价!)

可以看到,一拖四方案中,H3C是最便宜的!
不知道为啥,锐捷的卖这么贵!比H3C的贵了一倍都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信的网络怎么样?

真没试过~
我地处郑州,本地宽带联通占优势,移动收购铁通后以价格便宜占优,中国电信无论是手机还是宽带都不占优势的

如果是南方地区的话,电信网络肯定好,毕竟联通和电信是一级运营商,国家的骨干网络都是由这两家铺设和运营的。
而中国移动虽然“号称”是一级运营商,但是它的前身中国铁通,却是妥妥的二级运营商,类似长城宽带这种,所以移动的宽带网络用起来不但延迟要高一些,还有很多网站打不开,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家才加的网线组mesh,发现卧室路由接网线手机显示1200M,拔了网线自动转无线mesh,手机显示2401M,反其 ...

真是奇怪啦~
理论上,有线mesh的效果要比无线mesh要好的。
有没有测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行带宽多少啊

现在的家用宽带网,特别是挂在手机号下,不用额外掏钱的家用宽带,都没有标上行带宽的
中国联通的1000M下行,上行大约为下行的1/10。
中国移动的完全就没有说。

Wan1是中国联通,Wan2是中国移动
我这边实测,中国联通的宽带下行速度更快,延迟更低。中国移动的宽带上行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快使用那款型号?

2016年买的J1900无风扇小主机,自己安装的爱快系统
买来后玩了一年多,感觉太复杂了吃灰了两年,用过网件R6800V2和华硕AC66U B1来用,后来感觉到,硬件路由器在我用迅雷高速下载的时候,会拖慢全网的速度并增加网络游戏的延迟,老婆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我都不敢开迅雷
然后又翻出软路由架设起来了。爱快的速度控制真的是超级牛逼,用迅雷下载速度超过百兆的情况下,网页依然秒开,老婆那边的网游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就一直开心的用到现在了。

无风扇设计,发现仅靠外壳散热不太行,于是找了一个12V的6cm双滚珠风扇,放在顶壳上接在USB上慢慢的转,散热效果出奇的好,噪音也完全听不到

4GDDR3内存+64G三星SSD,感觉性能完全够用

软路由的稳定性,电源占关键,所以我买了明纬的GSM系列60W医用级电源,自己用16AWG的成品DC线焊接了一分三,分别给爱快和两个光猫供电,都特别稳定!

小主机的Lan1和Lan2,设置为Wan1和Wan2,Lan3设置为爱快的Lan1口
Wan口分别连接中国联通光猫(已改桥接,用爱快PPPoe拨号)和中国移动光猫(无法改桥接,直接动态获取IP地址),Lan口连接H3C的一体机Lan口

网友:
真的好高大上,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钱就是任性,不讲别的,光那么多设备,电费都心疼死我了 ...

这些设备的电费还好,7盘位的NAS才是耗电大户呢~

我的NAS,您可以看看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752-1-1.html

为了省钱,我在NAS上安装了网心云,用持续几百K的上传,换取每天0.5-1.6元的收益,用来补贴电费啦!
对于我这种双线宽带来讲,网心云的这一丝丝上传,对于网络的整体性能来讲,真的是完全无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不可能还挑运营商啊

可以挑手机号呀~
现在手机号,只要套餐稍高一点的,都自带免费宽带的。
我就是有两个手机号,所以带了两条宽带网,既然是免费的,不用白不用嘛!
用爱快双线连接一下,下行快,上行也快!特别是爱快的流控也牛逼,比我以前用的中高端的网件R6300V2和华硕AC66U B1都要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感觉面板的可靠性要低点

是的,面板式的体积小,散热空间也受限,所以我挑了好几天,在高端吸顶AP(TP-Link TL-XAP6000GC-PoE)和全屋Wifi方案中来回选择。前者的Wifi速率更高,但信号房间死角问题依然存在。后者全屋Wifi稳定可靠,但速率不如高端吸顶AP来的强。
最终选择H3C的全屋Wifi了
1.H3C主业是企业级设备,所以稳定性应该还好
2.H3C的面板AP,散热主体结构是铸铝的,并且整个壳体(除了前面盖)使用的塑料材质很特殊,硬绑绑且触感冰凉(这会儿找不到资料了,之前有看到宣传),类似于陶瓷的感觉。而其他品牌对于散热却没有任何的宣传
3.我以前用过H3C的8口塑料外壳小交换机,发热量几乎是同时代TP-Link塑料外壳小交换机的几分之一,也用过H3C WA2620E-D这个吸顶胖AP,特别稳定,所以我也对H3C这个品牌有特别的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这种组网比较好,关键是光猫和主路由要稳才行。还有就是3000带宽规格的wifi,为啥只能跑七百左右,跑千 ...

正常。一般无线AP支持的速率都比较高,而手机、笔记本电脑这些设备支持的性能却都有限。
再加上Wifi网络的传输开销非常大,实际速率达不到握手速率的一半甚至1/3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买无线AP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买速率高的,避免很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