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换积分电容 翻转与归零问题

楼主(2023-02-05):
胜利VC86e换积分电容,用电桥筛选出D值0.00001的630VCBB224和CBB223两电容换到VC86e归零问题没有改进电压档尾数还有1,翻转10V档尾数差1,5V尾数差2。但线性精度又有提升。翻转与归零问题不知那位大师还有见解。

网友:
不知道
围观等大神答复

网友:
据说挑选积分电容不仅仅是看D值,还要注意电容的吸附效应。

网友:
围观等大神答复

网友A:
你用原电容的误差有多少?

网友:
1个字区别都校真 ut71a反转几十个字我都毫无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原电容的误差有多少?

原电容翻转10V尾数2字,5V尾数3字。精度与原来差不多。

网友B:
积分电容换过不用再校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分电容换过不用再校准吗?

需要校准的

网友:
描述中看不出来归零什么现象,爱莫能助。
翻转误差,好像前几天有位网友表故障前的反转误差和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没超差,不实际测量,不好说什么问题,你可以参考他排除的过程试试。
后来也给出了个修正反转误差的电路,你可以试试
最后我再纠正一下,积分电容的选择不看D/Q,看介质吸收,看漏电。

网友C(2023-03-14):
积分电容是哪个?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积分电容是哪个?一个还是两个。。

没有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