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录像合并成一个文件 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3-02-05):
分段的监控视频,用什么软件能方便快速的 把选出来的5个文件合并成一个连续的文件?

网友:
格式工厂?试试吧,合并转化都行

网友:
爱剪辑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PR
或者绘声绘影?
反正就是剪辑视频的软件就行

网友:
大多数视频格式转化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一直用Pavtube HD Video Converter,如果cpu强大直接转换成h265视频容量会缩减很多

网友:
最早以前用copy A+B 好象,很多年了不记得了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命令,好像能把格式和参数相同的几个视频合成一个视频,记不清是CMD命令还是LINUX命令了。

网友:
格式工厂里面有的

网友:
格式工厂。魔影工厂

网友:
Bandicut 好像可以

网友:
格式工厂就可以.

网友:
以前的塞班系统的诺基亚智能手机就可以,系统自带这个功能,虽然是仅限一些小短片,但是也够用了。现在科技已经进入了安卓14时代,搞这个东西却非常麻烦

网友:
现在流行的剪映好像也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要是格式完全一样直接用ffmpeg连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同样格式的用过Boilsoft Video Joiner

网友:
使用 ffmpeg

把视频列表文件存到  videolist.txt

ffmpeg -f concat -i videolist.txt -c copy output.mp4

网友:
格式一样的mp4视频可以之接把文件合并起来,windows系统自带命令,速度最快而且无损,其他格式需要试一下
copy 1.mp4 /b + 2.mp4 /b 3.mp4
1和2文件合并成3文件,应该可以增加更多

网友:
SplitIt,中文免费版,剪裁、合并、转换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