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谈谈USB电源

楼主(2023-02-05):
手里很多移动硬盘,有的买的品牌的,有的是自己买盘和硬盘盒,然后自己组的。
最后我发现凡是品牌的,工作都很稳,但自己组的,有好有坏。
尤其有些移动硬盘,插了之后会识别,但你去读写的话就会长时间没反应,或者干脆掉盘。后来我试着接外接电源,有了很多改善,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现在的硬盘盒,有的带外接电源口,有的不带。
先说说带电源口的,一般贵一些的硬盘盒,会自带配套电源,这样的话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那些没有的,需要自己买,一般来说硬盘盒会显示需要的电源是5V1A,但如果你真的去买这个电流电压的电源然后回来插的话,你会发现没啥用,甚至会一度让你觉得这个电源口是假的。经过我反复实验,如果你想在硬盘盒上接电源,至少应该是5v2a的,否则就是白搭。
再说说没有电源接口的,这时两个做法,一个是不要用延长线,然后用尽量短的数据线去直连,查了一下3.0的推荐传输线距离是0.5米,再长就推荐使用有外接电源的hub。然而外接电源的话如果也插5v2a的很多情况也没有用,因为hub本身也会消耗一些电流,导致电流不够,反复测试后,发现如果要让hub正常带动3.0设备,需要至少外接5v2.4a的电源。
总结一下

如果直接插硬盘盒,买这种5v2a的就够了

如果插hub,至少用这样标明2.4a或以上的,并且这种多口电源通常只有第一口能电流达标,所以当硬盘电源的时候就别给其他设备供电了

网友:
其实你随便找一个支持QC2.0以上标准的充电器都自带5V 3A输出,不比这些野鸡强么

网友:
插usb2.0接口会供电不足,尽量插usb3.0接口上

网友:
电流较大,线尽可能粗短,要不压降太大,就不好用了

网友:
存储设备的供电不能忽略

网友A:
USB3.0貌似也带不动三星的PM983A
十分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貌似也带不动三星的PM983A
十分尴尬

我的移动硬盘买了个标称3.3V 1A的 msata

网友:
估计是电源做的不好.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一下啊。

网友:
早就发现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机械硬盘,一般需要12V的供电,不是5V.
估计楼主也就只用2.5吋的盘,或者是固态。

网友:
便宜多口的USB电源其实不好用,贵的多口还不如多买几个5V2.4A的。

网友:
我在并夕夕上二十多买了个五孔的,三孔dcp,一孔qc18w,一个pd20w,不必其他十几块4孔5v3.1a的辣鸡香?

网友:
我的臺式電腦的前置usb接口的5V電源線是直接接在電源的5V上的 不存在供電不足的問題啦

网友:
楼主分析的到位,一个移动硬盘换不同USB有不同的状态

网友:
对于没有电器知识和经验的小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手机使用说明书上说使用原装充电器充电安全可靠,所以不考虑此类充电设备

网友:
1、我见过2.0 2.5寸硬盘盒怕供电不足都是2个usb-a口一个供电 一个传输数据和供电
2、供电要求高是固态硬盘  普通的机械硬盘也0.55a 0.5a最多1a多
3、USB3.0的供电能力为1A也就是5W的功耗,而USB2.0供电能力为0.5A,功率为2.5W。

网友:
其实现在新的电脑,USB供电都不成问题
台式机电源+5V是管够的,之前有一些主板为了实现关机充电,把USB供电接到了5VSB上,那个基本上只有3A的供电能力,接一些多碟的机械硬盘会有问题,并且外设带灯的越来越多了,如果用5VSB供电关机后灯会一直亮着,所以现在主板又换回用+5V给USB供电了。早些年的机箱前置USB线的压降大,供电不太稳,现在都是USB3.0的前置口,问题很少了。
笔记本问题更少,内部走线短,供电更稳定,现在很多笔记本的Type-C口甚至能支持15W以上的反向充电。

还是换台新的电脑吧

网友:
谢谢分享,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