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载人儿童玩具车升级锂电池

楼主(2023-02-05):
客户送来维修电池问题! 打开一看二块微型铅酸蓄电池12V4安 电池已损坏 、计算空间焊接锂电池,使用电动扳手拆机锂电池,经过筛选电压一致的,内阻忽略不计,不会太差的,经过三串七并在加装保护板,在绝缘封膜!替换后完美呈现,开机测试很猛续航也翻倍了很多!足够小朋友玩的开心,我儿子先上来玩一圈,

楼主:
载人玩具车有6伏一般我都改成7.4伏
12伏的车改锂电池三串了12.6都差不多的。
12付车速度和动力

网友:
小帅哥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强,工具丰富

网友A:
电动玩具充电引燃客厅

2022年1月28日下午五点多,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一商住小区内一住户突发火灾。据了解,当时户主家属与小孩正在屋内熟睡,突然听到一声爆炸,然后发现客厅起火,便迅速逃离到安全的地方。起火原因为小孩的电动玩具车正在充电,本打算外出买菜回来再拔掉电源,由于充电时间太长了,引发了火灾。

事发永嘉!玩具娃娃床头充电,不料“发火”了!2022年6月17日 电动玩具充电引燃客厅 2022年1月28日,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某小区一住户突发火灾,起火原因竟是玩具电动车充电引发的。据了解,当时户主家属与小孩正在屋内熟睡,突然听到一声爆炸,...
潇湘晨报

网友:
电池+保护板相当于一辆整车了

网友:
玩具车,还是铅酸的安全吧

网友:
强劲动力
这是不是相当于摩托车加了个火箭的引擎

网友:
换锂电后充电器也换了的吧?

网友:
这成本刚刚的

网友:
是均衡电路?

童车时速能到15KM/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玩具充电引燃客厅

2022年1月28日下午五点多,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一商住小区内一住户突发火灾。据了解 ...

自己做,放心。

网友:
动力和续航大幅提升

网友:
原机两块12V,4AH,串联,应该是24V呢?

网友:
童车考虑安全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请换回铅酸电池.

网友:
这种比软包的要安全许多

网友B:
电池比童车还贵了。

网友:
这是不计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比童车还贵了。

你没仔细看内容哦 用的拆机动力电池 成本免费 保护板热缩膜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