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不试不知道效果的热水方案

楼主(2023-02-05):
历史条件:之前一直用的电热水器,它的供水来自阁楼的铁桶(因为十多年前农村只供半天水)。热水器的寿命也到了,因建新房把旧房的排水搞坏了,需要抬高旧卫生间地面进行排水改造。想一起都弄一下。

打算加一台燃气热水器,先烧坛子气,天燃气可能就这两年要通了。

本贴不说太阳能集热管式热水器。本村很多很多的太能能热水器淘汰了。前些年一窝蜂,这些年纷纷改。村民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所以不需要再讲了。(还是说一下淘汰原因,故障率高,坏上水控制器,水泵,漏水,冻裂,冬天不热要烧电,因为容积大,很耗电,夏天又可拔鸡毛)。不考虑管式太阳能,主要是用的少,别人在淘汰,我还在装,那是不脑子有包就是进了水。再者,买一个大品牌投入的费用换成电,估计烧电用十年不止!

旧电热水器不想拆,之前发贴说过光伏供电,坛友们说不经济!

于是,想了一个这个方案:弄一个热交换器,类似于冷柜、冰箱的散热器之类,反正是面积大,有铜管那种。放在房顶的瓦面上。用光伏那种渔缸小水泵循环,把铁桶的温度提起来。
可以先试用一下,电热水器的混水阀偏向冷水的一边也就是直接使用了铁桶内的水。
夏天如果铁桶水的温度够高,而且到晚上洗澡的时候水温还可以的话,就可以不用插电,直接洗。
这个方案有时间可以直接试了。不需要在卫生间做任何改动,只与楼上的铁桶发生关系,弄起来不难。弄与不弄也不影响卫生间的使用。光想,无法评估效果。
有一点小担心,就是铁桶保温不行。

冬天就直接用燃气的,反正是独立的,操作上不存在问题。

如果有一种方案能在热水器内的水温低于水桶温度的时候,把热水器内的水与铁桶的水进行一次交换那就更好了。要免操作那种。(热水器的供水前面有一个增压泵,市电转24V那种。)这个没想到有什么好办法。办法是越简单越好。
那么就能在温度不够的季节把电热水器插上电,电辅一下。反正都是用的这个花洒,只是调温偏向的问题。

如果没有好办法,或者试验失败,那就老实一点,冬天烧气,其它季节电热水器插上电。

现在我们做饭人多的时候用土灶烧柴,人少就用钢灶烧柴,再有就是坛子气辅助。
烧水喝或者炖汤用沼气,因为沼气实在是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网友A:
我家太阳能用十几年了,还挺好用的。买大品牌的,不要买那种杂牌太阳能。把水管包严实了,冬天别冻炸,夏天注意防晒,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太阳能用十几年了,还挺好用的。买大品牌的,不要买那种杂牌太阳能。把水管包严实了,冬天别冻炸,夏天 ...

不准备装太阳能,我们不在家,老人用量不大。装集热管式太阳能的费用换成电费,估计可以用10年!太阳能它冬天还是要烧电。
我们一年在家时间很短,像住酒店一样,也不用这个卫生间,我们烧电热水器。

所以,开篇我就说了,不在本贴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B:
复杂了,实际装就知道了。实际用再次知道效果并不是想的那样

网友:
总体来看平时都是老人在家,热水需求量不大,搞简单点,不需要过多考虑什么利用方案,就一个燃气热水器搞定。太复杂了平时有什么问题老人还搞不清楚

网友:
设计不用想的太复杂

网友:
200W36V的光伏板串联,直接供220V4000W的电热管(降压成最高72V的光伏供电),发热管直接装热水器排污口(排污口原来装镁棒,镁棒直接锯成两截塞进热水器),年发电量450度左右,夏天基本可以不用电,春秋冬原来的电加热一起。

成本:光伏板720,发热管35元,支架用空调支架改装40元。
每年收益:因为每下都要用到第三档电,所以相当天450*0.866=389.7元,两年收回投资,以后每年发一个400元的红包,故障率基本为0.

网友:
我用集热管式太阳能,20多年了,相当好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实践一下,要不就做一个小规模的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了,实际装就知道了。实际用再次知道效果并不是想的那样

不复杂,只需要加一个换热器就可以了,预算200元以内试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实践一下,要不就做一个小规模的来试验一下?

两百元以内预算,或者去废品站买一个冰箱的散热板试一下,无伤大雅。如果可以把铁桶的温度弄到直接可以洗澡,那么,电热水器都可以拆了。

网友D:
煮饭烧火加热水然后存储我认为是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整体方案没有想好。剩下就是太阳能了,但是太阳能的水垢在农村是个大问题。

网友E:
简单的才是最好的,你这个方案太复杂了,估计会有一大堆你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煮饭烧火加热水然后存储我认为是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整体方案没有想好。剩下就是太阳能了,但是太阳能的水 ...

我们做饭一般用沼气,沼气不稳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没沼气烧坛子气,或者小钢灶烧柴,土大炉我们回去的时候人多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才是最好的,你这个方案太复杂了,估计会有一大堆你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

不复杂吧,现在就是搞一个散热器试下下,铁桶的水能不能加温到洗澡的程度。不能就烧气,失败也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太阳能用十几年了,还挺好用的。买大品牌的,不要买那种杂牌太阳能。把水管包严实了,冬天别冻炸,夏天 ...

是啊,我的太阳能也是这样,2006年这个时候安装的,只有冬季不用,其他三个季节一直在用,需要维护是真的,也不是经常;不用电加热,不用电控阀等水位设施,只加回水管,手动上水,发现回水及时关闭。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挺好用的,07年安装的,主要是传感器会出故障,期间换了3-4次吧。

网友F:
我当时想直接做一个集热板,热端接到煤灶水箱高位,冷端接水箱进水管,利用热上冷下原理,自动循环。接口都预备好了,一直没有开干。
原理是十根50cm的15管子涂黑,像太阳能集热管的样子,下面是冷端进水,上面汇流热端进入水箱。主要还是我厨房只有西晒,每天只能晒几个小时,就没有开干的欲望了,现在用根软管在墙外直通……

网友:
咱家的太阳能使用十多年了,除前两年水位显示有问题,换了水位监测器,一直都正常使用,一年可以使用太阳能热水8个月左右。买太阳能要买名牌产品,不要买杂牌的,夏天用塑料网遮挡集热管,水温就不会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当时想直接做一个集热板,热端接到煤灶水箱高位,冷端接水箱进水管,利用热上冷下原理,自动循环。接口都 ...

太阳能就是这个原理的,水箱要比集热管高。其实直接搞个铁桶在房顶上就行,但是考虑到防风,老化,冬天要防冻等都是问题,弄起来也麻烦。所以我想用散热器,加光伏渔缸泵循环,有太阳就循环,没太阳就不动。水管可以用很细的管子(比如纯净水用的2分管,压缩空气管等),施工起来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