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爱玛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简修

楼主(2023-02-05):
『X折腾』爱玛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简修

还是科长的,之前接头做过处理,因为是灌胶的,也没换线

做工是真不错,一开始看到pbc板子,结果是散热片,真是片

拆胶拆了半天,实际上好像也没作用

正面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挖到可控硅这里,貌似有点端倪了

继续挖,这是整流桥

然后其他一些细节,就怕把奇葩的芯片挖坏

最终还是定格在可控硅的问题上

这个充电器有点意思,通电,绿灯闪,然后接通电源,绿灯不闪了,正常应该变红灯,风扇转,开始充电。。
而这次故障是,绿灯不闪了,也没变红灯,也没风扇转。。弄得领导以为电池不行了,换了电池
最后焊接好可控硅,顺便把其他大焊点也挖起来检查、顺便补焊下

最终,把快断头的接头,重新截断,焊接,通电,可以是可以了,最终还是要接电池试试

这就是未接负载闪灯状态

灌胶不一定能防震。。防水好像也没作用。。总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灌了了这么多胶真是影响检修

网友:
楼主修了那么多小电器,轻车熟路,手到病除。我也学到了一些经验。谢谢!

网友:
这个工艺算是不错的了。灌胶就是为了防止震动对元器件产生开焊虚接的。这个胶怎么没起到应有 的作用啊。

网友:
居然功率管的螺丝都能省

网友:
这货好像就是怕震动,随车容易坏

网友:
坏哪儿也没说出来,差评!

网友A:
能抠掉的胶就是好胶。

网友:
封胶的作用,防水大于防震。

网友:
灌胶的少见,虚焊是过热还是震动?

网友:
主要还是防水,但是容易热死

网友:
上次去电动车店弄坏充电器,一个雅迪的做工很好,不过铺了硬胶,没要了……

网友:
拆的有点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抠掉的胶就是好胶。

说实话,挺解压的,用刮刀,挖的一片片

网友:
可控硅虛焊,看着像能防水,不怕下雨吧。

网友:
看到虚焊,就意味着接近故障点

网友:
感觉灌胶就是个坑了,故意让你加大维修难度了。

网友:
胶少了,可控硅重心高,

网友:
这种虚焊是不是太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