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不觉手里有9块辣鸡万用表表了

楼主(2023-02-05):
经济能力有限,没舍得买贵的品牌万用表,所以这些年就买了9块辣鸡万用表,用坏了4块,平时量直流电压或者测通断,坏的基本上是开机不归零或者,或者直流电压20V档位量一节18650锂电池居然能超过量程,电阻档位本来开机应该显示1,结果会显示数字,二极管档位短接应该接近0,结果显示数字几百,等等一系列毛病,,,,,,,不是电池没电,,,不会修,测量一些元件发现是好的,,,旋钮接触位置也拿酒精擦拭过,,,,,说说手里的这原谅色的万用表,买了两块,间隔半年,第一块是硬封芯片,做工也好很多,

第二块就差的不只一个档次,居然连二极管都特么的是歪的,

最大的问题第二块买成30块钱,一个人买一块可以返20块钱,第二块不参加活动,没有运费险,如果退回去会白损失10块钱快递费,所以也就只有留下了。

两块的编号不一样,也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红色外壳的表好像是5-6块钱包邮买的,具体多少记不住了,买了两次,

另外还有黄的黑的,万用表,,,,,,,大佬们遇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几块钱的表虽然便宜,但是厂家还给校正过,看康铜丝上面的豁口,

网友A:
买过一块表一直在睡觉  你可以用坏的表在坛里和坛友交换,好像我和一位修表的坛友交换过,当时用3块坏的交换了一块他维修过的表,现在一直当炮灰表用

网友B:
对得起价钱的,还是很不错。

网友C:
那排二极管焊的真是任性呀

网友D:
又一个表叔

网友E:
工具要买好点的,耐用可靠。不能天天修工具啊,是不是?

网友:
这9块看着还是能赚不少啊

网友:
我家表也不少,都是经典款用的最多的还是25包邮的胜利vc921(改10000字)

网友:
红色那个测小电流还怪准的。你用两个万用表一串一并,做个电流电压检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块表一直在睡觉  你可以用坏的表在坛里和坛友交换,好像我和一位修表的坛友交换过,当时用3块 ...

都是不值钱的辣鸡表,不值得换,浪费快递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块不错

第一块是我最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得起价钱的,还是很不错。

几块钱包邮,当然对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排二极管焊的真是任性呀

那是牛屎芯片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表叔

没办法,虽然电子电器是业余爱好,但是万用表经常要用到,遇到便宜的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要买好点的,耐用可靠。不能天天修工具啊,是不是?

10块钱不到还包邮,一般情况最少也能用半年,可以了,次次用新表,

网友:
看上去也不算差,活动买的吧

网友:
哈哈,还是肉鸡好

网友:
炮灰表坏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