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tdk开关电源RWS150B-24,请教一下开关管代换问题。

楼主(2023-02-05):
如图所示,外观很新。买回来发现保险丝已经被拆掉,测量发现主开关管短路。
主开关管是9A900V的,需要这么高的耐压吗?用600V的代换行吗?

网友:
耐压是要留一定余量的,从理论上讲你换600V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开关管代换考虑耐压、功率、电流、压降、频率等几个参数,原则等于或大于原件参数。600V可以用,还要考虑其他参数。

网友:
一般都是换耐压值更高的

网友A:
买来就是坏的?

网友:
这电源是不是主动pfc的,才用这么高耐压的

网友B:
开关管击穿,先查下控制芯片再上开关管,连代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耐压高的代换耐压低的可行,反之不可。

网友C:
看用料此电源100W以内吧,只能说工程师沉余量留得大,600V5A以上的开关管也是够用滴

网友:
理论上可以,还得考虑其他因素,宁愿高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料此电源100W以内吧,只能说工程师沉余量留得大,600V5A以上的开关管也是够用滴 ...

PFC输出380V直流,15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就是坏的?

二手垃圾,不包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击穿,先查下控制芯片再上开关管,连代损坏的可能性大。

芯片量着没短路,找不到合适的开关管就只能吃灰了。

网友:
单管正激的架构,一般要求800=900v的耐压的管子,和电动车充电器那个拓扑不一样,用600v的管子代换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