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坛友有黑爵ZERO机械键盘的说明书的?想看下快捷键

楼主(2023-02-05):
买了个二手的键盘,网上找了下没有说明书,快捷键看不懂啊。另外问下这键盘能自定义FN快捷键吗?试了下好像只能定义单个按键,不能定义组合键?

网友A:
网上找到的评测可以参考一下:

初次见到黑爵原点时,最吸引我目光的莫过于底部这“小红点”和双空格键的设计了,这其实是个小摇杆,可以实现各种快捷操作,默认是用来调节键盘灯光明暗、速率的。到官网更新好新固件后,摇杆可支持用于控制光标移动,然后通过驱动将右空格跟菜单键自定义为鼠标的左右键,这样在某些情况充当下鼠标的功能应下急不成问题。如果能在摇杆下面设计两颗左右键专属的物理按键,使用感受及可用性应该会提升许多。顺带一提,底下红灯为禁用、蓝灯为激活,可自行切换。

动态灯光的表现比较丰富,常见的单点亮、涟漪、光谱、繁星等等的效果都有,免驱情况下通过Fn+Enter切换灯效,Fn+~更换颜色,“小红点”控制明暗、速率,操作还是挺方便的,加载驱动后则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自定义设置,支持单键颜色自定义及区域选取,而且修改后的应用都会保存于键盘机身,大大降低了对驱动的依赖性。

打开键盘侧面的开关,将系统选择开关拔到win处,长按FN加1键,键盘上蓝牙指示灯闪烁,进入 电脑 点击右下角 蓝牙标识,添加蓝牙设备,点击链接完成设置,蓝牙蓝灯亮起,表示连接成功。如果你要配对安卓手机,打开手机蓝牙,长按FN加2键 ,绿关光闪烁,进入配对模式,手机端点击键盘名称完成连接,即可在手机上使用键盘。如何你想添加第三个设备,比喻和苹果设备连接,需要将侧面开关拨到苹果系统状态,长按FN加3键,键盘上绿牙指示灯闪烁,打开手机蓝牙即可完成连接。

网友A:
黑爵Zero原点-双模键盘驱动 v1.13官方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bWXM1cNGA0Xaj2WNi4xCA

提取码:e2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爵Zero原点-双模键盘驱动 v1.13官方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bWXM1cNGA0Xaj2WNi4xCA

那是驱动,没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评测可以参考一下:

初次见到黑爵原点时,最吸引我目光的莫过于底部这“小红点”和双空格键的设 ...

这个看过了,我想知道的是多媒体部分的快捷键

网友:
fn+f7上一曲 fn+f8播放/暂停 +f9下一曲 +f10静音 +f11音量减 +f12音量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驱动不就可以看到每个FN快捷键的具体功能了,不装驱动怎么自定义按键?

...

看不到啊,图标是有,但是好几个都看不懂啊,按了貌似也没反应

网友:
测试下触发

楼主:
有几个键根本没反应,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键根本没反应,测不了啊

用软件,K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