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蓝牙耳机电池401010

楼主(2023-02-05):
买了很多耳机,拆出来可能7-80颗电池,当然大多数是饿死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排除不能激活的,手里有2个尺寸的,401010跟400808,,今天拆一个401010,鼓包,而且内阻大,充满电之后用不了几天就降到安全电压下了,尺寸401010,鼓包到501010了正极点焊的里面太干了,或许是这个原因导致存不了多少电,

网友A:
这个电池是不是怀孕了

网友B:
这种小电池很容易饿死。

网友C:
蓝牙耳机大多问题出在电池上

网友D:
这种电池容量太小,耳机的续航时间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容量太小,耳机的续航时间太短

没办法,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是不是怀孕了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池很容易饿死。

小电池容量小,如果在耳机里面没拆出来,一两个月应该就没电压了,如果遇到耳机关机电流大的,一个月就要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易饿死

主要是容量小

网友F:
电池严重发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耳机大多问题出在电池上

这电池太脆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容量太小,耳机的续航时间太短

确实很短,遇到的蓝牙耳机充一次电用得久的也才听7个小时左右,别的蓝牙耳机也就4个小时不到

网友G:
这电池拆出来也没用。

网友:
空间太小,有大电池也用不上?

网友:
还有纽扣电池外形的,我这有一堆

网友:
遇到过锂电池怀孕的,本想丢掉,后来有坛友说也有可能是没充电的原因,试着重新充电后,放置一两天肚子就慢慢消退了。

网友:
得到精品紫铜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严重发涨。

所以被窝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拆出来也没用。

不拆出来等全部彻底饿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