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的保护板不工作?

楼主(2023-02-05):
手里拆了个华为的手机锂电,说明上写的是4.4V截止,用可调电源充到了4.5V还是在往里头送电,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脱离了手机主板保护板不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充到了4.5V还是在往里头送电是多少电流

网友:
把保护板拆下来,接入一个电容充电,监测,看动作电压多高。有可能是4.5V截止或者MOS不起作用了。。

网友:
4.4V应该是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并非保护板的截止电压,一般保护板的会高一些

网友:
4.5左右应该还是会有涓流的,没有完全关断。

网友:
电池保护板是最后的防线,一般保护范围是电池的极限范围,电池上标的是额定范围.如果经常在极限范围的话,电池寿命会很快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