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终章:修好了!得力4325 LED台灯不会亮,HXN升压芯片炸了(3)

楼主(2023-02-05):
第一篇:翻车——翻车了……【得力4325】LED台灯不会亮,HXN升压芯片炸了(1)

第二篇:不会修了——不会修了,【得力4325】LED台灯不会亮,HXN升压芯片炸了(2)

第三篇:终于修好啦

过年用嘉立创红包撸了HXN3248C芯片,趁放假给换上了,结果发现正负极短路……

测量了电阻,没发现明显问题,按老哥们的指示,挨个拆电容,拆到第四个电容的时候不短路了!

先用万用表确认哪几个电容滴滴响,然后从大到小的拆:

继续拆到第四个电容的时候终于不短路了,瞬间心中燃起了希望,哈哈哈~

这货这么大:

重新焊上HX3248C芯片,不得不说这货是真耐烫啊,电烙铁+热风枪都没把它烫坏……

插上移动电源,按下触摸按键,我次奥,亮了!哇哈哈~

切换不同模式:

摸了摸HX3248C芯片,有点烫手,升温很快啊,没找到合适的散热片,弄了根铁丝焊上了,
聊胜于无吧,那个短路的电容也没焊,没有合适的:

哥俩好:

前段时间撸的纽扣电池也到了,给安排上:

收工收工,打DOTA去!

网友A:
铁丝那么粗,震动很容易掉焊盘啊,导热也不怎么好,找个废旧插座拆点铜片吧。

网友:
真是不容易

网友:
恭贺楼主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丝那么粗,震动很容易掉焊盘啊,导热也不怎么好,找个废旧插座拆点铜片吧。 ...

焊在了HX3248C肚子底下的PCB板子背面,掉了再说吧,懒得折腾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真的不容易

网友B:
牛人,用铁丝做散热器。

网友:
一波三折终于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用铁丝做散热器。

回头捡点铁皮垃圾备用,自制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头捡点铁皮垃圾备用,自制散热片……

怎么不用铜丝?就是家用单芯硬铜线……

网友:
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这灯亮了,来的不容易啊,祝贺楼主,功到自然成。

网友:
又是MLCC短路,这问题挺多见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台灯点不亮,找不出哪里坏的。

网友:
这货好像问题很多,不容易

网友:
期待楼主出第四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铜丝?就是家用单芯硬铜线……

铜丝不好弄啊,对了,明天去小区看看谁家装修,弄几根单芯硬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