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液晶电视的HDMI插口设计的真是无语

楼主(2023-02-05):
没办法去插线,无解了。

网友A:
X宝搜90度HDMI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搜90度HDMI转接头

对对对

网友:
哈哈,先插好在摆正电视。现在的设计,正插侧插都麻烦

网友:
也有弯头HDMI线

网友:
這叫人機交互不友好

网友:
估计这个电视设计就没有考虑过挂墙的用法

网友:
深有同感,挂墙后插HDMI线简直是灾难

网友:
换成直角头HDMI线

网友:
如果线足够长,f形,先向上然后再弯回来。

网友:
老电视都这样,淘宝买个90度转接头就解决了。

网友:
必须转接头了

网友:
削掉上下两边的胶,D一个L形出来

网友:
这个电视如果挂墙上就更没办法了。

网友:
数码产品,最早感受这种脑残设计的,是那个普联tp-link的886无线路由器,上盖突出,正好挡着水晶头卡子,插拔网线非常麻烦。

电视机越做越薄,还窄边框,如果挂墙,买那种可以调节角度的挂架吧。
同事买的高档液晶电视,赠送的挂架左右、上下、前后都能调节。有点儿升降梯的感觉

网友:
插和拨都是麻烦。不仅是HDMI,其它插口也一样。

网友:
90度转接头解君忧,注意90度转接头分两种方向的
类似的我还用过5.5电源口的90度转接头

网友:
有L型的转接头可买